一个柴油机能与3个液压泵连接吗,怎么连接比较好

楼主(2014-06-03):
如题

网友A:
柴油机的输出接一个齿轮,然后在周围接上3个齿轮,就可以输出3根轴了。

网友(点评):
齿轮会不会冲击大点,用带轮呢?

网友(点评):
可能得加联轴器。带轮尺寸大一些。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油机的输出接一个齿轮,然后在周围接上3个齿轮,就可以输出3根轴了。

网友B:
不管功率大小的吗?还有位置??

网友C:
当然可以,目前主流中型液压挖掘机上,就是一个柴油机连着3个泵,且3个泵是串联的(2个斜盘式轴向柱塞泵和一个先导齿轮泵)

网友:
柴油机驱动齿轮箱,齿轮箱上外接3个泵

网友D:
柴油机输出轴带小齿轮外带大齿轮,每个大轮轴连接液压泵。另一个是二联或者多联泵连接到柴油机输出轴上,还有在分动箱上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柴油机输出轴带小齿轮外带大齿轮,每个大轮轴连接液压泵。另一个是二联或者多联泵连接到柴油机输出轴上,还 ...

明白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功率大小的吗?还有位置??

恩,功率和位置先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目前主流中型液压挖掘机上,就是一个柴油机连着3个泵,且3个泵是串联的(2个斜盘式轴向柱塞泵和一 ...

那他三个泵的位置是怎么安排的

网友:
用分动箱。: T9 _4 `/ P6 c
见过一个柴油机带7个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