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圆柱四周的沉窝槽硬度HRC50左右,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4-06-03):
图片是随手画的草图,这种大小的零件,要保证圆柱四周的沉窝槽硬度HRC50左右,该用什么材料和表面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A:
用45钢制,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好多都可以,45#,38crmoal,40cr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5钢制,表面高频淬火.

45淬火能到50? 公司师傅说好像只能到40吧,再高这壁容易裂。
用40Cr的外协厂家说这种间小用什么开炉子的处理或者搞什么模具的,没搞懂……

网友(点评):
翻下热处理手册

楼主:
引用 楼主:
45淬火能到50? 公司师傅说好像只能到40吧,再高这壁容易裂。
用40Cr的外协厂家说这种间小用什么开炉子的 ...

网友A:
45钢表面高频可达到HRC52-52.层深可在0.8-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表面高频可达到HRC52-52.层深可在0.8-1.2mm.

谢谢,受教了!上学的时候不听课,工作了都是泪水……

网友(2021-12-30):
我这边有这个材料。。13588182189

网友:
我们加工的零件用过60Si2Mn淬火,达到HRC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