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特种加工--我所了解的电镀

楼主(2014-06-03):
       电镀,作为一种特种加工的一个分支,与我们的生产生活其实息息相关。譬如说,不锈钢的茶杯看起来很亮,其实就是做了电镀处理--镀铬。电镀,其实很多机械类的产品都需要做这方面的处理,比如黑色阳极化、导电氧化、镀锌、镀金等等。与焊接类似,焊接师傅需要穿防护服;电镀工人也需要穿防护服,专业上讲称为防酸服。

      先说说典型的黑色阳极化的电镀流程:清洗--涂漆--浸氧化池--染色--剥漆--封闭--烘焙--清洗。第一步清洗的目的是去除杂质,防止其影响接下来的氧化效果。涂漆的目的就是保护不需要氧化的部分。浸氧化池的目的就是阳极氧化处理。染色就是将工件染成黑色。剥漆就是剥掉之前的保护漆。封闭这一步是点睛之笔,它是保证工件性能的关键一步,这步其实就是将工件放在一个专门的池子(配了专用药水)里,封闭一段时间;若是没有这一步的话,直接氧化出来的工件,手一摸就是一个印子。烘焙就是产品放到保温箱里面烘干。最后一步清洗下工件。

      电镀这块工件放在氧化池里面多长时间,这就是经验,当然理论肯定有指导意义的。通常工件放进氧化池取出来之后都会放到清水里面清洗下取出。跟从事这行的老师傅聊电镀时,他常常抱怨电镀整天跟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接触,身体都不好了。

      再说说电镀工装方面的事。电镀工艺里面用到工装的主要是涂漆、浸氧化池、染色这几道工序。

      涂漆的工装通常是两根筷子或者铁丝,方便工件放在上面。涂完漆工件通常放在铁丝做成的铁丝网上面。为了加快涂漆的效率,会设计相应的旋转工装,方便师傅旋转工件。

      浸氧化池的工装,俗称为挂具。通常是方便工件挂在上面伸到池子里面。空心类的零件的工装做成钩子形状。实心类零件的工装做成类似爪子的工装。

      染色的工装,其实也是挂具,与浸氧化池的工装类似的。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前辈们可以进来看看,这方面的大虾可以指导指导。

网友(点评):
电镀前有很多是酸洗,是除腊除油除杂质,然后两三道清洗,封闭就是封孔

网友(点评):
大侠明显对这行很熟悉,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对没接触过的人很有用。

网友(点评):
大侠,有机会的话你最好还是自己亲自看下整个流程。你没看过,仅仅听别人说和书本上讲,仅仅是一点表面认识,看过书再看过别人怎么弄,再请教这行的老法师你就会明白很多。

网友(点评):
我也想看,但是没机会

网友:
电镀是最污染环境的,你看那些搞电镀的小作坊,哪个不是吃污染的的钱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下属的电镀部,前几个月还被氰化钾中毒死了两人,还上了新闻,搞到当时电镀行业来一个大排查

网友:
这玩意确实有毒有害。特别需要镀液成份的全自动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这个全自动闭环控制咱是没见到,我看到的是老法师自己调配出来的,所以他被称为电镀的老法师。

网友:
学习了,大侠,请问一下:
1.我公司里面经常会拿一些主要件去做镀铬处理,因为主要是镀一些要求比较高止口位置,会发生镀铬后工件拿回来后非镀铬部位都是锈迹斑斑,这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是浸氧化池的时候没有包裹住这些位置,听车间的师傅说以前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说可能是没有用胶布包裹好,大侠认为呢?
2.公司有的主要件想镀铬2mm,可是厂家都说镀不起,同时也在车间看到过镀铬的一些工件,经常出现镀铬层一片片掉,是不是因为封闭的时间太短了呢?
3.如果要求镀铬层比较厚,应该怎么办恩?
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大侠,首先电镀这块其实我也到个皮毛,不过我把这点皮毛拿出来抛砖引玉罢了。您的第一个问题,凭咱这点皮毛知识觉得,这是由于你保护措施做得不好,一般浸池子之前都是用涂漆保护工件的。氧化池子的腐蚀能力很强

网友(点评):
没有保护好非镀部位,导致非镀部位也被腐蚀到了,鉴于你也用胶布保护了,所以没有非镀部位没有完全腐蚀。您的第二、第三个问题,咱的水平不够,请大虾.....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不过你的问题,我也收集起来了,下次有空遇到电镀老法师,我会请教他的。若有答案,再回复你。

网友(点评):
大侠有心了,真心很感谢你,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点评):
只谈一事,想增厚到2mm,采用镀铬的方法不行的,可以采用喷涂,再精加工到留出0.1mm余量用来镀铬抛光。现在汽轮机主轴轴徑处的磨损都是用喷涂加厚再精车来修复的。

网友(点评):
大侠您说的问题今天我请教一位老法师。关于您的问题,老法师的解答大致是这样的:镀铬的电镀工序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先清洗,然后再放氧化池,镀铬需要先镀铜然后再镀镍,反复三次镀完铜再镀镍,最后镀亮镍,然后

网友(点评):
才是镀铬。所以说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加工外协单位偷工减料,故意很多工序省略了,这很正常,第二个原因就是之前工件没有清洗干净,第三个原因就是镀液不纯净、有杂质,第四个原因就是电位差。

网友(点评):
你说的第三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样的,要想镀铬层镀厚一点就是反复的镀铜、镀镍、镀铬,这样堆起来;这样镀层就厚了。当然这个成本是惊人的。不过老法师说三十年的电镀工艺就是这样子做,到现在产品都没锈迹。

网友(点评):
不过现在的人没有以前那么严谨了,什么都会差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以前好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特别感谢!共同进步!

网友:
有一种水管上面用的气动球阀,里面有个球面密封体,表面好像是一种镀层,国内做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磨损后还能重新镀吗?
我们的钻削主轴上,有一种骨架油封,用来封油,但是该密封与轴之间是有弹簧压力的,经常磨轴径,国外一般镀氧化铬陶瓷,国内做的不好
再讲讲电镀与刷镀的区别

网友(点评):
大侠,您这问题得请这方面的大拿了,咱这种水平显然摆不上台面。

网友(点评):
今天看NSK的样本,还写低温氟化镀铬技术,防锈

网友(点评):
大侠,刚刚回复了上面大侠的疑问,这是一位电镀老法师的回答,涉及一点镀铬防锈的经验,若是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去过电镀厂拿工件,那环境差的,真不知要再花多少代价,才能恢复。

网友A:
大侠,可以解说下,什么镀可控厚度,因为工件因镀层过厚而没办法装配又得~

网友(点评):
大侠,楼下一位前辈解释的不错,您可以继续向他讨教。

网友:
搭车求大侠给讲解微小零件电镀的好办法,总是缠住或者钩在一起,没法用滚镀,挂镀又超费时间.

网友(点评):
大侠,您这个问题是工装夹具方面的问题了。借一步问下大侠,您这零件多小,什么形状的?你见过有点像金轮法王圆盘的夹具吗,这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电镀层的厚度取决于工件的电镀时间,电镀电流强度,浸泡液的浓度,温度。我接触过的最先进的电镀设备是一种全封密式的水平电镀生产线。

网友(点评):
您说的这种生产线我还真没见到过,大侠有空可以开个帖子介绍这种电镀设备,让我长长见识。

网友:
我是做连接器的,请教一下,目前国内的水平镀什么能保证三十天的恒定盐雾,目前我司用的化学镀镍,但据我所知通信领域对盐雾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外国的通信行业已经要求1000h恒定盐雾。但据客户那边得知,即使三十天的恒定盐雾,化学镀镍也是搞不定的,只不过腐蚀的面积在一定范围内而已。

网友(点评):
大侠,您这问题过于专业,期待能有专业水平比较高的老法师能应助,我也顺便涨涨知识。

网友(点评):
达克罗500B 应该可以达到1000h

网友:
老板有个真空镀铬厂,主要用于灯杯反光面镀铬,用的就是挂式工装。轴上有很多弹性卡片。

网友(点评):
对头,大侠见识过就知道了,那是电镀的挂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可以解说下,什么镀可控厚度,因为工件因镀层过厚而没办法装配又得~

电刷镀

网友:
我说的零件主要是异形的扭簧,目前用来电镀的最小丝径0.8mm左右,单扭簧簧身部分外径大约6mm,拨杆长度大约20mm,另一边是一个钩形。

这种东西批量每次大约2,3k件,手工挂的话太可怕了。但是由于卷制完就要做低温回火处理,所以等到发去电镀时,很可能就已经缠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大侠,借一步问下,这个产品每年的产能是多少?你若是觉得手工挂可怕的话,那就得请教论坛里面非标自动化的专家了,请教他们帮您设计一套设备自动挂。

网友(点评):
这东西自动非标机成功后,那人肯定是高手,因为这种东西分捡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在一家做连接器的企业远远的围观过一条全自动封闭式的连续度生产线。。

网友:
电镀行业一直污染很严重,镀铬加工我见过的都是小作坊,镀2mm铬的还真没有见过,我从事的热镀、涂镀行业现在镀层也都很低了,这部分使用的辊系很多是镀铬的,但是镀层只有60-80缪米,之后再做镜面加工。不过现在听说轧辊已经开始采用加工后表面镀铬技术了,听说可以大大加大表面的硬度,更耐伤从而增加辊系的使用周期。

网友:
自己亲身做过一段时间的镀锌工作,电镀除了强酸就是强碱,胳膊曾经被硝酸烧了几个小洞,手也曾被碱液“拿掉了”一层老皮(就像手洗衣服多了的样子)。电镀是超级水污染企业,因为在电镀各个工序间必须用大量的活水对工件进行清洗,用水量巨大,即使经过水处理后的废水也是大量的重金属,不能引用、浇地、畜牧等等等,只能排掉。
影响产品电镀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几点:前处理是否彻底、温度、电流、浓度、时间、还有就是电镀药剂的质量品质。曾经我只是做的镀锌产品,铁基和锌合金基镀锌,要求盐雾试验240h以上出“白锈”,当时在当地没有能做的,我们是经过德国一家药剂厂辅助做的所有药剂全都进口,在电镀过程中使用的部分水洗是用的医用级纯水(能静脉注射的)。就是不让镀槽及钝化槽进入污染。

网友(点评):
说得很全面,电镀生产的确是环境的杀手,不仅仅是用水冲洗工件,各种保养耗水量也非常惊人。电镀药缸那是必须用纯水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水中其他的金属离子或药物残留对药水不良的化学反应从而使工件产生不良品。

网友(点评):
请问智狼野心是不是广东人来的?“拿掉”是广东这边的方言,

网友(点评):
虽然地方名字差了一个字,但是一个天南一个海北,俺是山东人不系广东仔啦!

网友:
我所谓的水平电镀生产线主要应用于电路板的电镀生产,电路板经研磨粗化,化学沉铜后,趁着湿板,直接能投入水平电镀,水平电镀一路经酸洗、三级铜缸(每级长约3米)电镀、中和,三级清洗、干燥,出货到下一工序。具体原理可以百度一下,我一言两语也说不清。

网友:
深圳的先进半导体公司有好几个车间搞电镀的,30m的电镀线,专门电镀引线框的,有专门的污水处理厂

网友(2014-12-29):
听说好像污染很大的样子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A:
大侠,可以解说下,什么镀可控厚度,因为工件因镀层过厚而没办法装配又得~

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8901366211  咨询QQ;3369098735

网友:
电镀,学习到新名词了。

网友(2017-02-17):
这个很不错,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