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流集流阀两个油缸空载不同步,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03):
两缸误差有150mm!  而且收回和伸出都那么大误差!是何原因?
请教,谢谢!

网友A:
油缸总行程多少,分流阀10%误差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总行程多少,分流阀10%误差正常!

空载还差那么大么!总行程1000

网友:
用阀来控制两缸同步不好弄的,有条件还是机械同步吧,如果一定要用液压,同步马达效果好点。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的话,分流阀加工精度不够,分流阀我们也做,想要做好要下功夫。

网友:
和油缸负载有关,即使空载油缸运行也需要一定的系统压力,但是远远小于分流集流阀的调定值,两台油缸的负载不同,肯定会出现不同步。在系统中加背压阀试试吧

网友:
超过10%,误差较大,制造精度是个大问题。通常两个油缸的负载差别较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两个油缸负载差多少?
请看我整理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

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阀将一路供油分为两路等量供油,不受输入输出压力的影响。见图3.
当平台负载变化时,滑阀(4)在分流阀(3)中自动滑移,以补偿P1与P2压力的压差。压力通过滑阀内部的钻孔作用于相反一侧滑阀的端面,若P1压力较高,则相反一端的开口减少,其Q2开口流量相应减少,反之皆然。进口压力=高压出口的压力+开口的压降。集流阀的同步精度约为5-10%。

网友:
当负载较小时表现可能会更明显,我也碰到过,要做到负载基本一致是很困难的。

网友(2014-07-15):
选择合适的同步方法是关键 是根据同步精度和价格选择的 精度高的 价格也高,同步阀价格最便宜,单稳定性差,

网友:
我赞成是负载不同的问题。

网友:
要不用压力补偿器要不用多出口泵,再高端点的就用传感器加PLC

网友B:
台湾怡泰油压机有人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湾怡泰油压机有人会修吗

你这是问的啥问题啊,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会不会是液压缸内部的问题

网友(2017-06-27):
还个品牌的分流阀试一试吧,这东西本身就靠精度控制的,说不好。不知道分流阀多少钱一个, 同步马达现在也不贵两联的也就3000 4000钱一台,效果能控制在3%左右

网友:
油缸的同步跟你油缸的本体和负载有关,不是光阀的问题

网友:
没有节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