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蜗轮减速机扭力臂如何支撑和连接?

楼主(2014-06-03):
各位大侠,现有一皮带牵引机,需用到RV蜗轮减速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工况如下:
利用RV蜗轮减速机传动,型号30,传动比15,空心输出轴;直连电机功率120W,4级;
2个UCFU带座轴承固定在2块侧板上,主轴右端伸入RV减速机,带动皮带旋转。

问题如下:
为方便安装和保证同轴度,把RV减速机安装在侧板上,有图示2种方法
①领导提出RV蜗轮减速机一般通过扭力臂安装到侧板上,对于这种方法我有2个问题:扭力臂小圆端处的尼龙孔(这里是直径8)怎样固定在侧板上?  与电机直连的法兰与侧板干涉如何处理(选用的是小法兰)?

②采用RV减速机+输出法兰,这样连电机的法兰不会与侧板干涉,但是没有扭力臂,不知道行不行?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减速机那一段的UCFU带座轴承都与减速机干涉,我认为必须取消,这样一来主轴就只有一个轴承,不知道减速机空心轴能否起到一个轴承的作用?没有接触过RV蜗轮减速机,也没有见过只用一个轴承的带传动结构,因此晚辈特向各位前辈请教,还请前辈百忙之中指点晚辈,非常感谢!

楼主:
网上没找到RV蜗轮减速机的标准或书籍,没有标准、手册,遇到问题感觉是大海捞针,无从下手。不知道各位前辈能否提供相应标准?谢谢

网友A:
用第二種~拿掉一個UCFU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二種~拿掉一個UCFU即可

请问大侠设计或接触过第2种的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