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做的,只有一件,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4-06-03):
这是前几天干的,只有一件,整了个多小时,各位看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纯为技术探讨,骂人的就不要来冒泡了。

网友:
楼主请给出工件长度,材料及状态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白,是什么材料 ,有没有热处理之类。 看来像是检具。我做过类似的零件

网友:
一次装夹车端面、外圆、内孔、切断。

网友:
车好后,可以磨下平面,要是有磨床的话,没有就只能是一步到位,车了!不过要分粗精车,不然变形,要是有现成的管子加工下就好了,成本低很多!

网友:
普车然后上磨床,

网友:
车下来,磨!!!

网友:
方法很多,对方开多少加工费啊

网友:
发给我做  13410564660

网友:
割下后用平面磨

楼主:
别人给的料,就是一块氧割下来的410的12厚的A3钢板,加工费100块。直接车好,没上磨床。就是在装夹上想点办法。不是什么检具,就是修大桥上用的什么东西,不知具体用在什么地方。我猜不用这么高的精度,但图纸要求如此,还好做出来当时测量还能达到要求。

网友:
好一点的数控车床应该可以一步到位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也得是先粗车,再平面磨,再精车这样比较好,量小的话就没有必要了。车后用高速钢切断,刀要磨得锋利点。出光洁度和精度。

楼主:
5mm的壁厚,看着就像根面条,工艺顺序不难,关键是怎么装夹。

网友:
内容一次装夹

网友:
车下来上平面磨床吧,料的余量最后多一点,薄壁容易变形

网友:
有点难度,估计变形会很厉害

网友:
不好装夹

网友:
量大的话最好用钢管做,这样省成本还提高效率

网友:
平面磨应该得做一下工装吧?

网友:
工件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