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运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03):
上下两部分是两个带4个孔的圆盘,结构如左下角那个图所示。中间是两个杆,每个长度为L3。垂直方向的三个环状球是曲轴的,可以360旋转。两条线的连接方式如下:

先假设上下圆盘的4个孔为1、2、3、4;1^、2^、3^、4^(从圆盘的右下角开始标号,顺时针方向),L1是1和2^之间的连线,L2是3和4^之间的连线。已知条件:L1,L2,L3的长度及圆盘的半径r1。当拉动L2时,即当L2长度变化时(L2变为L2'时),L1变为L1'。

   L1、L2、L1'、L2'、r1均已知,求θ2和θ1'。

楼主:
路过的朋友们,有头绪的麻烦你们给我解决一下呀!

网友:
在三维软件里面量

网友A:
自由度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度太多。

你看能不能提供一点思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