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人手臂,这视频大开眼界了

楼主(2014-06-03):
今天一不小心看到这个视屏、突然感觉特爽。忍不住看了几遍,感觉比好莱坞大片过瘾。看完后,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期待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1、这个机械手主要用的电机是什么电机?
2、几个轴都是360°以上的旋转,内部布线接线是如何处理的?
3、这个能否用PLC来实现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zODc0MTQ0.html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电刷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电刷之类的

我也是想到这个,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B:
一般都是用步进电机,懂步进电机的人一般都会控制,有一款日本进口的5轴多关节机械手,根部采用的是东方60谐波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步进电机,懂步进电机的人一般都会控制,有一款日本进口的5轴多关节机械手,根部采用的是东方60谐 ...

可以用PLC控制吗?

网友(点评):
驱动步进电机 时要用脉冲控制输入、阴极控制型(步进电机也可以通讯控制 和开关量控制 ),PLC要使用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
這產品很久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结构与电机做成一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PLC控制吗?

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C:
PLC主要是做逻辑控制
运动控制通常不用PLC,用专门的控制器和控制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主要是做逻辑控制
运动控制通常不用PLC,用专门的控制器和控制软件。

那仅仅是想试试  可以用PLC控制实现吗

网友(点评):
不可以,运动控制PLC处理不了。

网友(点评):
PLC做个单轴直线插补还能用,有些PLC可以做圆弧插补。这种多关节,多自由度的运动控制,PLC就不行了。

网友:
看视频是负载很小的5轴机器人,这个plc加5个步进电机控制板大概能控制得了动作。但想做直线插补的话,每个插补运动都需要外部电脑输入5个电机的角度,因为plc做不了大量频繁的数学运算。第二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布线的?

网友D:
针对穿线问题,如果仅仅是360°,应该可以直接穿线,要是无角度限制则要使用滑环了,或许,每个轴使用单独的控制模块,通过CAN总线方式实现连接,这样比较容易解决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穿线问题,如果仅仅是360°,应该可以直接穿线,要是无角度限制则要使用滑环了,或许,每个轴使用单独的 ...

大侠用过导电滑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用PLC控制吗?

阁下似乎想得太简单了,一般工业机器人是不会用步进电机的,用步进电机的都是国产的劣制品,精度低,不稳定,步进电机易抖动,易丢步,用步进电机的话机器人最重要的零点标定就没有,就是说每次掉电后机器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国产机器人有用步进电机然后用传感器去记零点,在无精度要求的场合下可用,低成本,低性能。楼主视频里的是UR公司的机器人,该机器人的特点的是小,轻巧,而且即使人进去机器人工作范围,被机器人撞动一般也不会受伤,应该他不会很快,缺点是定位精度低,负载小,所以该机器人特别适合于搬运等不需要高精度的场合,而且其手牵手示教机器人的方式也很有意思。至于其电机,我没有确切的消息,据说是将伺服电机与减速机合成一体的电机,把电机及减速机上任何多余的外壳等东西都去掉了。不过没有实际拆过,未证实。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一般都是用运动控制卡的,用PLC的一般是XYZ机器人,而且是比较低端的应该,高级一点,机器人轨迹稍复杂一点,PLC根本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好像是科尔摩根的电机,很N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阁下似乎想得太简单了,一般工业机器人是不会用步进电机的,用步进电机的都是国产的劣制品,精度低,不稳 ...

大侠太谢谢你的回复了

网友:
真是好棒哦!

网友:
还是伺服电机,中空的结构,减速器是HD的,控制系统是专明开发的,里面应该是走的通信,和普通的交流伺服马达不一样(马达不懂,说不清)

网友F:
应该是用伺服电机吧? 内部布线应该电刷加排线  控制就不知道了  呵呵 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用伺服电机吧? 内部布线应该电刷加排线  控制就不知道了  呵呵 猜测

这个机构似乎是完全封闭的 ,难道电机都不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似乎是完全封闭的 ,难道电机都不散热?

这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6-06-08):
丹麦UR机器人,讲究人机合做,以经玩过。

网友:
这个PLC绝对是做不出的,中国专业的电控人才还玩不出这样的,呵呵,我也在学,感觉掉坑里了,

网友:
1、这个机械手主要用的电机是什么电机?
【应该是伺服电机。】
2、几个轴都是360°以上的旋转,内部布线接线是如何处理的?
【使用高柔线,并用360°滑环元件。】
3、这个能否用PLC来实现控制?
【要是实现功能,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