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脆断呢还是疲劳断裂呢?

楼主(2014-06-03):
这是外国磨床上的一个直径6mm左右的菱形驱动销,各位大侠看看,这是脆断呢还是疲劳断裂呢?

网友A:
销子的两端有明显的亮带
不像是脆断
讲讲平均使用寿命
和这次断裂的使用寿命

网友:
你应该让我看看另一半的裂纹  !!!!!

网友B:
白点,不是氢脆吗

网友:
目测是疲劳。

网友:
一看就是疲劳断裂,你看它的断层呈暗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疲劳,

哪个位置是初始裂纹呢。

网友(点评):
目测是菱形右上,右下是裂纹扩展,中间的麻面是瞬间断裂区。

网友(点评):
另外菱形左端应该是第二疲劳源

楼主(2014-10-27):
引用 网友A:
销子的两端有明显的亮带
不像是脆断
讲讲平均使用寿命

之前没有断过的。

网友:
——来自百度百科

疲劳特征
零件 、构件的疲劳破坏可分为3个阶段 :①微观裂纹阶段。在循环加载下,由于物体的最高应力通常产生于表面或近表面区,该区存在的驻留滑移带、晶界和夹杂,发展成为严重的应力集中点并首先形成微观裂纹。此后,裂纹沿着与主应力约成45°角的最大剪应力方向扩展,裂纹长度大致在0.05毫米以内,发展成为宏观裂纹。②宏观裂纹扩展阶段。裂纹基本上沿着与主应力垂直的方向扩展。③瞬时断裂阶段。当裂纹扩大到使物体残存截面不足以抵抗外载荷时,物体就会在某一次加载下突然断裂。对应于疲劳破坏的3个阶段 ,在疲劳宏观断口上出现有疲劳源 、疲劳裂纹扩展和瞬时断裂3个区(图3)。疲劳源区通常面积很小,色泽光亮,是两个断裂面对磨造成的;疲劳裂纹扩展区通常比较平整,具有表征间隙加载、应力较大改变或裂纹扩展受阻等使裂纹扩展前沿相继位置的休止线或海滩花样;瞬断区则具有静载断口的形貌,表面呈现较粗糙的颗粒状。扫描和透射电子显微术揭示了疲劳断口的微观特征,可观察到扩展区中每一应力循环所遗留的疲劳辉纹。

脆性断裂(brittle fracture)
构件未经明显的变形而发生的断裂。断裂时材料几乎没有发生过塑性变形。如杆件脆断时没有明显的伸长或弯曲,更无缩颈,容器破裂时没有直径的增大及壁厚的减薄。脆断的构件常形成碎片。材料的脆性是引起构件脆断的重要原因。脆性断裂一般发生在高强度或低延展性、低韧性的金属和合金上。另一方面,即使金属有较好的延展性,在下列情况下,也会发生脆性断裂,如低温,厚截面,高应变率(如冲击),或是有缺陷。脆性断裂引起材料失效一般是因为冲击,而非过载。
经长期研究,人们认识到,过去我们把材料看做毫无缺陷的连续均匀介质是不对的。材料内部在冶炼、轧制、热处理等各种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微裂纹,而且在无损伤检验是又没有被发现。那么,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应力集中、疲劳、腐蚀等原因,裂纹会进一步扩展。当裂纹尺寸达到临界尺寸时,就会发生低应力脆断的事故。
脆性断口宏观特点:
¨ 断口平齐而光亮,且与正应力垂直;
¨ 断口呈人字或放射花样;

韧性断裂(ductile fracture)
构件经过大量变形后发生的断裂。主要条件是超过工作压力,主要特征是发生了明显的宏观塑性变形(不包括压缩失稳),且产生延性断裂。如杆件的过量伸长或弯曲、容器的过量鼓胀。断口的尺寸(如直径、厚度)比原始尺寸也明显变化。
韧性断裂的断口一般能寻见纤维区和剪唇区。断口尺度较大时还出现放射形及人字形山脊状花纹。形成纤维区断口的断裂机制一般是 “微孔聚合”,在电子显微镜中呈韧窝状花样。韧性断裂一般由超载引起,而材料的塑性与韧性又很优良。纤维区一般是断裂源区。剪切唇总是在断口的边缘,并与构件的表面约成45°夹角,是在平面应力受力条件下发生剪切撕裂而形成的断口,剪切唇表面较光滑,断裂时的名义应力高于材料的屈服强度。
断口微观形貌通常有韧窝, 韧窝是材料在为微区范围内塑性变形产生的显微空洞,经形核/长大/聚集,最后相互连接而导致断裂后,在断口表面所留下的痕迹。

网友:
做个失效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白点,不是氢脆吗

做失效分析

网友:
感觉是疲劳断裂

网友:
坐等大侠分析

网友(2014-11-26):
引用 网友D:
做失效分析

清脆会产生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