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版的CAD如何装在W7系统上,好像是不能用的

楼主(2014-06-03):
有人知道吗,04版的CAD如何装在W7系统上,好像是不能用的。

网友:
64位的win7也是可以装上的。
以前一直以为不行。
我是这样安装的,先安装2010,卸载再安装了2006后再卸载,然后再安装2004,就OK了。
具体的原因不详,反正我是这么装好了。

网友(点评):
我是先装2004版的,发现无法运行。

网友:
如果你的WIN7是32位的,安装这一关就过不了.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2014-11-29):
32位的可以装,64位的装不了,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