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上面可以堆焊铜层吗?

楼主(2014-06-03):
大家好,提个问题,大家探讨哈
硬密封闸阀经常用到的结构是楔形闸板和阀体上楔形密封副形成配合,完成对流体介质的密封,下左图给出了闸板的结构示意图(阀体部分未画出),从图中可以看到,闸板在结构上是铸铁的闸板体上两侧镶上铜圈,阀体上也是相应的结构。通过闸板上下运动,实现管路当中流体的通断。
这种闸板结构需要对闸板和铜圈的配合部分进行加工,实现紧配合。
我想提的问题是,闸板上镶的铜圈,是否可以用右图当中堆焊铜层(需通过加工使得闸板和阀体实现严密封)来代替?
在工艺上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后一种工艺是否降低了加工复杂程度和加工成本?
我希望通过这一改变,免去铜圈和闸板本体的加工,而直接在闸板本体铸件表面堆焊铜,然后加工堆焊表面,完成闸板。
诸位大侠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补充一句,可以以铜圈直径为100mm为例来讨论。

网友:
可以用钎焊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需要通过对焊形成一层用来密封的金属层,不是往上钎焊金属圈。

网友:
用铜焊条 焊 我单位做闸门 铜圈和铸铁阀体用铜焊条 乙炔 氧气 焊接

网友(点评):
大侠在什么单位?做什么产品?

网友:
原来生产闸门  现不生产了

网友A:
铜圈留出加工量 焊好第二次加工

楼主:
谢灵感侠的回复
听你说这个,好像是把铜圈焊到铸铁的体上,对吧?那么,铜的氧化严重吗?要加什么焊剂吗?
这个工艺和镶铜圈相比,那个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圈留出加工量 焊好第二次加工

多谢回复,写了几个问题,见上一层

网友:
可以堆焊  手工堆焊容易出现凸凹不平

网友(2018-03-27):
当然可以堆焊了,我厂也是做闸阀,阀芯和阀体都要堆焊铜的

网友(2019-05-31):
回复楼上:完全可以    采用我公司(上海岑禄实业有限公司)的等离子粉末堆焊工艺就可以完全实现闸阀的密封面堆焊铜的工艺,等离子堆焊是专门针对各种阀门密封面 硬密封面的堆焊,有铜合金堆焊 铝青铜合金堆焊 锡磷青铜堆焊 钴基合金堆焊 镍基合金堆焊等工艺,都适用于闸阀的密封面堆焊和再制造,设备为自动化 工艺稳定 成熟。目前国内已经有许多的阀门制造厂家都是采用等离子粉末堆焊工艺来处理的,欢迎致电139 1837 6981 赵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