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位配合之我见

楼主(2014-06-04):
过渡配合完全是在碰运气,正确的配合应该是“精密小过盈”。

所以无数的工程师在标完过渡配合后总是心有不甘,外加心有余虑。因为过渡配合允许有间隙,轴被加工成有间隙也是合格品,但我们想要的却是小过盈,而如果直接标小过盈则导致精度过高。工艺人员会为你选配么?应该不会。这说的是单件小批量,或者是小厂的情况。当然如果是成千上万大批量,或者正规大厂,又另当别论。

过渡配合者,执其两端,而求其中者乎?

补充:当然,本贴说的是一般情况,至于说,对带座轴承的配合,是否适用?愚也不知……好像带座轴承上有顶丝,是用来顶住轴的,这么说来,是否应该取精密小间隙配合,比如h?

网友:
公差带本来就是对应大批量的,单件精度高应该没问题,感觉配做效果更好。

网友:
同感,公差配合,让人无所适从的蛋疼

网友A:
非常赞同这句:正确的配合应该是“精密小过盈”,我认为过渡配合只能适合轻载,对使用使用要求不高的场合,理想的配合最好是“精密小过盈”。

网友:
精密小过盈应是精确到微米内的配合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所谓轴承与轴的配合,过度配合其实就是过盈配合,因为公制轴承孔用的是基轴制公差,合格的设计人员会避免出现间隙的情况,比如,j 到 n 为过度配合公差带,选择k以后的过渡公差并使其比轴承公差提高一个或两个等级,这样就只有过盈量大小的区别了。k到n 对轴承而言,恰好是符合小过盈配合。设计人员最忌讳js。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实际使用中,常见设计师灵活应用它。

网友(点评):
很欣赏有见地的帖子。

网友:
关于轴承和轴颈的配合公差带选择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不同的加工方式、表面粗糙度、轴颈的热处理、使用温度、旋转速度等等。例如,表面粗糙度加大的、硬度较低的轴颈就要选择过盈量较大的公差带;反之,则选用较小的公差带。总之,要综合考虑使用条件,满足使用要求才是根本。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情况当然不是什么碰运气,只不过是楼主遇人不淑,干活的工艺人员混帐、工人技术级别太低罢了。
公差配合制度本来就是大规模生产的产物,但正常的大规模生产,也不是死搬”公差“就”配合“,而是有着严格的检验并执行选配的。
单件生产,那么设计者和制造者都要懂得,工件其实际尺寸必须在所注公差值的中位,偏差不得超过公差值的1/3才是合格的。如果某一工件做到标注公差的上位或者下位,其配合件就需要配制才行了。
这本来是常识,就在本论坛,998大侠也不止一次说过公差配合制度是欧洲的东西,美国图纸上很多只标注配合要求等等。
这个道理普通老百姓也懂。不然,就不会有同一品牌的汽车和其它沾上机械的边的冰箱、空调,国内合资产品不如进口原装货受追捧这个事了。

网友(点评):
想起来了,以前做机加,给工人写工艺,都要把尺寸转化成对称公差的形式

网友(点评):
偷瞄了几次也已过3小时了,再度捂嘴避走。^ ^

网友(点评):
老先生的这番话然我真正了解公差配合的一点点真正的含义了

网友(点评):
公差配合在私企难太难保证了,如果是重大件还好说。以前做过<3mm直径小轴装轴承,如果按手册上来,机加恼火,加工到位了,工人不知道如何装,非要改成间隙配合。太难了

网友(点评):
老先生的话,一语击破了公差配合的含义 厉害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老师一语中的,顿时茅塞顿开!

网友(点评):
装配装配装装配配,向老先生学习。公差这些其实都是优先数的产物,并不能一统江湖。

网友(点评):
(单件生产,那么设计者和制造者都要懂得,工件其实际尺寸必须在所注公差值的中位,偏差不得超过公差值的1/3才是合格的)---常规?

网友(点评):
大点的公司里设计、质检、加工是垂直单列的,如果图纸不标明配做质检会依据什么把公差值缩小?这样实行的工厂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带座轴承自带的顶丝螺纹牙数太少了,而且间隙好大,顶不住啊,就一样子

网友C:
这个简单,你标注一个的尺寸和公差,在另一个图上标该处与某某件某处紧配。

其实你直接标公差是没什么问题的,精度高一点就高一点,毕竟你只有少量几件,费不了多少钱,要是不规定,做出来的不合格要废掉时,浪费更多。

在小工厂里做设计,老板总是要求省钱省钱,这限制了很多方法,什么都不做最省钱了。最合适最省钱的方法或许有,但不是短时间能发现的,最合适最省钱的最优设计,是经过多轮改进得到的,探索的过程中也同样会产生成本。老板们投入一点资源企图在一开始就做到完美,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小概率事件。

逍遥兄还是去外企吧,两者设计的理念完全不同,不会给你严苛的成本限制,设计时比较自由点,也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供学习,对开阔自己眼界,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很有帮助。

网友(2014-08-17):
过渡配合书上说,可能具有间隙,可能是过盈配合。是不是就指定了你要大批量生产,就用过渡配合?

网友:
精密小过盈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面试,是个资历不深的年轻工程师,他老大有事没来,问我一个问题:轴承内圈与轴是什么配合?我答:大多为过度配合,少量过盈配合。他告诉我:是间隙配合,他以前在减速机厂做,是间隙配合,当时我就晕菜了,毕竟人家是面试,给点面子,我就没说话了,当时我就想走,我真没见过间隙配合的,也许我孤陋寡闻,但是内圈怎么可能和轴是间隙配合,有相对运动了,要轴承干嘛呢?有没有高手见过间隙配合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点评):
他说错了吧...

网友(点评):
我当时很确定他是这么说的,我还知道那个厂的名字,是一个做气动元件的厂,在深圳

网友(点评):
机械工业出版社《滚动轴承》P20-109举出的例子:和圆锥滚子轴承内径配合的轴为h6.

网友(点评):
你该先问他什么工况?不同的

网友:
我在实践中,对于高速轻载的轴承位配合选择精密小间隙。

网友:
请问大侠们,轻载、低速、不要求精度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小间隙配合呢? :-)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也觉得可以。

网友:
不明白其 精髓

网友:
轴承配合常用的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吧,我倒是遇见过过盈配合,但大过盈导致轴承卡死现象,一般用小间隙配合,这样装配起来也比较轻松,轴承本来转动就很灵活的,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生产制造系统一句“不好装配”,研发人员就怂了,这是我在曾经干过的所有公司的共同遭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你标注一个的尺寸和公差,在另一个图上标该处与某某件某处紧配。

其实你直接标公差是没什么问 ...

所谓的紧配,这种神极别的概念完全没有量化。1U算紧?1丝算紧,还是10丝以上算紧。

私企或小企业可以这样做,这样的后果就是品质完全没有保证,同时不具备有互换性。

个人意见,不喜也不见怪。

网友E:
轴承有游隙的概念,这个简单来说,就是钢球在两个滚道之间的间隙。不同的用途,这个游隙值是差别很大的,但都是以U作为单位的。
这个游隙,对轴承的寿命影响极大,已有相对权威的期刑中介绍了当游隙为0到-5u时,轴承的寿命最长。
-5U实际上就是钢球与滚道间有过盈了。而轴承出厂时,游隙都是正值。
我在一个与轴承寿命相关的公司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所处的行业大多用的C3游隙的轴承,为追求这个所谓的0--5U的最长寿命,作过相关的试验验证,但想达到这个理想的游隙值,又谈何容易。与内、外圈的配合,载荷、温度(运行发热)密切相关。

网友(点评):
俺真没细致到选择游隙的程度。赞一个。

网友(点评):
对,我见过的高速轴承,常温下就是晃荡晃荡的。在等转起来呢。

网友(点评):
专业! 这才是思考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有游隙的概念,这个简单来说,就是钢球在两个滚道之间的间隙。不同的用途,这个游隙值是差别很大的,但 ...

谨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情况当然不是什么碰运气,只不过是楼主遇人不淑,干活的工艺人员混帐、工人技术级别太低罢了。
...

其实现在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中差(公差的中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计算工时时,会考虑酌情加减

网友:
同感啊,轴承与轴的配合是一门大学问。

网友:
这个齿轮图标注的合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面试,是个资历不深的年轻工程师,他老大有事没来,问我一个问题:轴承内圈与轴是什么配合 ...

轴承和轴的配合,分内圈不动和外圈不动两种情况,
你俩都说对了一半。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谢谢,什么情况会出现他的那种

网友(点评):
有一句口诀:动圈过盈,静圈间隙。更深入的东西,我也难以表达。这个可以研究得很深。生产,维修,寿命都需要考虑,不仅仅是精度一个着眼点。

网友(点评):
我的认识肤浅,恐误导。可加我605938072讨论。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还真是能把人搞糊涂

网友F:
与楼主有相似经历。
轴承的配合很多时候完全是以车间装配人员的意愿为准的,我用H7 h6,人家说轴承在轴承座晃,我用K7 h6,人家是说装不上,说冷装热配的,人家反问,你让我上哪去整压力机和热油干冰去,咱公司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最后内外圈配合都用J公差,就是正负1道,车间反映说OK,这回装轴承不费劲了。
上差3道,下差为零,这种零件加工时按某大侠说法公差中线,应该加工到上差0.15,可车间就给你加工到下差0去了。

网友:
不见得,没有理想,只有合理。要间隙或过盈,还得看工况,看轴承的工作温度。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遍,发现自己做了几年的工作,跟这里说的一点边都沾不上.我真怀疑以前做出去的产品会不会发生安全事故.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是做电机的.滚珠轴承的内径公差是-0.007mm,轴的公差是-0.008/-0.012,转速是10000RPM,功率1000W这样看来是是间隙配合.不知道这样的配合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样的主轴轴的公差是h4-h5,孔的公差是H5-H6,看主轴大小,孔可以适当放宽到H7。具体还要看是用哪家轴承。不同家厂的轴承内外径偏差是不同的。国产和进口的也有差别,不同精度等级也略有差别。用间隙配合很正常

网友(点评):
因为要考虑温升

网友(点评):
考虑温升… 哎 果然还是得多模拟,做个热应力分析,看看膨胀量多少,再考虑公差…

网友:
     有一段时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设计靠估,装配靠敲?一般说来标注公差:计算,实验,类比,前两种一般的公差配合是做不到的,除非重要的公差配合先计算后实验。

网友(2014-12-04):
配合要根据实际设备环境及生产需要情况而定

网友:
一般轴加个2~4道,轴承烧涨很轻松,我平时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很好的扫盲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这句:正确的配合应该是“精密小过盈”,我认为过渡配合只能适合轻载,对使用使用要求不高的场合, ...

说的很清楚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F:
与楼主有相似经历。
轴承的配合很多时候完全是以车间装配人员的意愿为准的,我用H7 h6,人家说轴承在轴承座 ...

应该跟车间沟通或者制定厂标
个人意见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有点看不懂。不过公差本来就是适应大批量生产的产物。

网友:
选用h的配合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面试,是个资历不深的年轻工程师,他老大有事没来,问我一个问题:轴承内圈与轴是什么配合 ...

一般情况绝对是过盈配合,但有时因装配的困难等原因,不得不让步为间隙配合,只是让机床运转起来。

网友(点评):
间隙配合那轴和内圈相对运动总觉得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你标注一个的尺寸和公差,在另一个图上标该处与某某件某处紧配。

其实你直接标公差是没什么问 ...

深有同感

网友(2015-04-09):
今天就遇到这个问题,装配人员巴不得一下就放进去了

网友(2015-11-24):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外圈配轴承套,内圈配轴,那么轴承本身的径向游隙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6-02-12):
说的好    在我们这边小厂子都不重视这

网友:
这个要结合经验的

网友:
每次考虑配合的时候都好恼火

网友G(2016-06-21):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你标注一个的尺寸和公差,在另一个图上标该处与某某件某处紧配。

其实你直接标公差是没什么问 ...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领导以前批评我们的一句话,问我们设计东西为什么不一步到位,为什么不一次性设计到最好,关键的是可能嘛,哪有一下就能完美的东西存在

网友(2016-08-04):
也是啊,小厂每次都是少件加工,工差好难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这句:正确的配合应该是“精密小过盈”,我认为过渡配合只能适合轻载,对使用使用要求不高的场合, ...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领导以前批评我们的一句话,问我们设计东西为什么不一步到位,为什么不一次性设计到最好 ...

你让他一口就吃饱

网友:
我都参考这个公差,大家有什么想法
(这个是哪里来的,想必大家也知道)

网友(点评):
不但是这个资料里的公差这样,我也看过他们的整套图纸,很多地方都这样。就算是这样的公差,也都有不良品,退了几次货,供应商就叫苦连天了。

网友:
带座轴承跟普通的轴承不一样,普通的轴承内圈孔都是走的下公差(保证紧配)而带座轴承都是上公差

网友:
刚想问类似的问题。不过现在画图的轴承孔都是正负偏一点,例如直径19就正负0.01,然后备注紧配轴承,不过我们是非标的产品,一台机可能就一件两件,一般做回来的东西都可以。哎,不过不知道怎么规范起来,感觉这样标就是凭感觉。
还有就是其他零件标注的时候是按照公差带标到0.001还是0.01呢,好像做了几年那些人都是标到0.01,说0.001标了也没用
还有就是形位公差标注也不了解怎样标。例如同心度,30到100的轴看别人都是标0.02,这个0.02怎么来的呢,查表还是计算,好像没表可查啊
小弟新人一枚,去年毕业做了一年非标而已

网友:
其中还有一些其它的元素,比如说加工人,一般工人师傅担心过切会加工轴的时间做成轴偏差大,加工孔的时间做孔偏小,也是一种加工常态,你跟他说加工按公差的中位,有时候因为没有硬性规定,很难做到,特别是外发加工

网友:
我干过装配,一般的轴头,特别是倒角的位置,我都会打磨一下,因为有肿胀,然后测量后再装配

网友:
精密小过盈太贴切了

网友(2016-10-28):
引用 网友G: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领导以前批评我们的一句话,问我们设计东西为什么不一步到位,为什么不一次性设计到最好 ...

我们领导说过同样的话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只见装未见配,因为配的话必须要有人力和时间成本,人员做事太浮躁,感觉这也是很多公司的现状。

网友:
看完受益非浅

网友:
学习了。新人一枚。从来都是H/h。。。。。

网友(2019-12-15):
普通要求的 配置 JS成本最低 PN成本高  看上面精度到纳米了 应该是博士研究生了 哈哈哈哈哈 你检测过你设计的零件达到你设计的精度了吗 拜托了 文化人们  没事就去现场了解学习一下 看着你们真的很蛋疼

网友:
各有观点  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