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怎么画出这个东西?

楼主(2014-06-04):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东西用solidworks怎么画出来?

网友:
可以吧,,,,,,我不会。

网友A:
LZ有点意思,你是画出来加工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点意思,你是画出来加工还是》》》》》

我是想画出来。

网友:
粗铁丝用螺旋扫描,最右边那个接头状的东西就很简单不说了
细铁丝把可用螺旋扫描作出大概路径,再细化出条纹(简单的可用贴图把表面弄的像就行)

网友B:
一看到你要画这个就……就莫名其妙的想笑~~我想楼上各位也是这样的吧~~
怎么加工的就怎么画
中间的螺旋钢丝就不用多说了圆截面螺旋扫描
这个毛(我理解这个东西应该是个毛刷)也用沿曲线阵列,我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你要画这个就……就莫名其妙的想笑~~我想楼上各位也是这样的吧~~
怎么加工的就怎么画
中间的螺旋钢 ...

沿螺旋线扫描出来怎么是这样子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沿螺旋线扫描出来怎么是这样子呢?

沿螺旋线阵列。

网友C:
sold好像有扭曲功能,画成直线分布,然后扭曲,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d好像有扭曲功能,画成直线分布,然后扭曲,没试试?

是这个吗?这个是弯曲,弯曲单个零件或者实体的。

网友:
围观,看后排有没有画出来的

网友D:
先阵列出上图所示毛刷,在扫描生成粗钢丝,然后生成装配体
画出上图的方法要从右视面画一个螺旋线,再拉伸一个圆柱和螺旋线中轴同心的圆柱,再从前视面两侧对称拉伸出钢丝,
然后曲线驱动阵列,路径选螺旋线,面法线选第1个圆柱,阵列特征选第2个,生成阵列就可以了,不详细说了,大伙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点评):
注意重点是面法线

网友:
螺旋阵列可以画的。先画一条螺旋线,然后画出一个齿注意所有的齿一共转了多少角度。用螺旋阵列时,选择曲线驱动的阵列,然后设置一下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楼主(2014-08-06):
引用 网友D:
先阵列出上图所示毛刷,在扫描生成粗钢丝,然后生成装配体
画出上图的方法要从右视面画一个螺旋线,再拉 ...

面法线怎么选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法线怎么选不上?

网友:
太复杂了,我不会

网友(2016-04-13):
我画的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