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的耐高温轴承,有吗

楼主(2014-06-04):
请问轴承有没有专门的耐高温轴承,工作温度有300度

网友A:
有的。
S3后缀,工作温度可达300℃,S4可达350℃。

网友:
我知道一个,铝棒均质炉的风机,靠近炉壁的轴承,用的就是高温轴承,桂林产的,哪一家不清楚。楼主不妨查查。

网友:
陶瓷轴承
耐高温轴承:材料本身具有耐高温度1200℃,且自润滑好,使用温度在100℃-800℃间不产生因温差造成的膨胀。可应用在炉窑,制塑、制钢等高温设备中;

网友:
如果是中大型型号,S3一般是需要定制的的,一般很少有S3库存,如果是大尺寸可以随时咨询

网友B(2023-06-26):
引用 网友A:
有的。
S3后缀,工作温度可达300℃,S4可达350℃。

有没有耐800度高温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耐800度高温的轴承

网友(2023-08-16):
不光要考虑轴承本身的耐高温,还要考虑润滑及其他备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