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焊点的位置呢?

楼主(2014-06-04):
我想把弹簧的一端固定,另一端进行压缩,在靠近固定端的某点上焊接一东西,当每次对弹簧进行压缩时,焊接的这个点都能有0.005mm的变化,现在假设弹簧的弹性系数为k,压缩力为f,焊接的东西质量为m,弹簧自由长度为l,弹簧线径为r,外径为R,弹簧圈数为n。

如何确定焊点的位置呢?

求熟悉的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见识不够,,,,,,

楼主:
有谁能帮忙分析下吗?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
弹簧怎么放置的啊?不明白

网友(点评):
弹簧竖直放置,下端固定,上端施加压缩力

网友(2014-07-08):
我没看明白,焊接的点咋能移动呢?

网友:
这个东西不用焊,你说的用法,可以采用2个弹簧,一上一下,那个点放在之间。或者做一个与弹簧螺旋角线接近的开合螺母,这样可以调节位置。我理解你的用法是大行程实现小位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直线减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