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受力分析,求力学方面的大神相助~~

楼主(2014-06-04):
我想把弹簧的一端固定,另一端进行压缩,在靠近固定端的某点上焊接一东西,当每次对弹簧进行压缩时,焊接的这个点都能有0.005mm的变化,现在假设弹簧的弹性系数为k,压缩力为f,焊接的东西质量为m,弹簧自由长度为l,弹簧线径为r,外径为R,弹簧圈数为n。

如何确定焊点的位置呢?

求熟悉的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如果除去焊接的东西,弹簧受力变形是一个简单的微分模型吗?有相关的方程式吗?能用Matlab或者什么相关的软件进行分析吗

网友:
这个是很基础的微分模型,很多书里应该都有的
我说说我的思路:
由牛顿定律可得m*dv/dt=-k*s(t)
显然这是个二阶微分方程,直接解出很困难,不过初中老师都讲过,弹簧振子的位移是个周期函数,
根据傅里叶大哥的说法,任何周期函数都可以转化为三角函数的组合,所以不妨令位移方程s(t)=Asin(ωt)
则dv/dt=-ω^2*Asin(ωt)
带入微分方程,可解的ω,至于振幅A,就是你自己设定弹簧最大位移

另外微分方程中可加入阻力,想要简单的算,你可以设为一个常数C,愿意动脑筋,可以试试将阻力设为与速度成正比的函数

网友:
1.一个合格的弹簧,在弹性形变内应该满足胡可定理 F=KX,X为位移。
2.焊接东西的质量m相对于整个系统的质量是如何的?重力会使弹簧发生形变吗?
3.为什么你提供的弹簧会有这么多的参数,这些参数对系统有多少影响?(不考虑焊接物体质量,不就是x=F/k吗?)

网友A:
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济版高数,高阶线性微分方程中就举了一个弹簧的例子
钟万勰在有关辛数学的一本书中也有弹簧的例子          楼主可以参考
大概就是 弹簧内力=弹簧刚度*位移
而位移 速度 又是导数关系
建立微分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济版高数,高阶线性微分方程中就举了一个弹簧的例子
钟万勰在有关辛数学的一本书中也有弹 ...

你对高数书好熟啊,我去查查看

网友:
啥变化0.005mm,没看明白。

另外,提一点,这个总圈数对弹簧弹力表示的不清楚,应该用有效圈,刚度跟有效圈数呈一次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