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T左右的液压机液压缸问题

楼主(2014-06-04):
主液压缸上端是否需要缓冲装置?
同学的毕业设计做的这个,通过行程开关控制回程停止,但老师偏要说要求缓冲装置,回程速度并不高,是否一定要设置。

网友:
缓冲装置?我们做的所谓的缓冲装置不过是减小流量而已
你们老师所说的缓冲装置莫非是里面加弹簧或者蓄能器?

网友(点评):
就是缸头里的,类似单向阀的结构

网友:
类似单向阀的结构?不明白

网友(点评):
看楼下的

网友:
右侧的应该是油缸吧?
没用过这类结构,下面的NV应该是起缓冲作用的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通过螺钉来调节,就是不知道压力机上缸的上方是不是要有这个。

网友:
是一个泄压装置吧,将主油缸内 压力释放开,有利于回程动作,不然回程液压管路动静很大。150t应该有充液阀的吧。

网友(点评):
那是泄压阀,我问的是缸头里面的缓冲结构。是否需要设置。

网友(点评):
就是防止回程到顶点撞击的,但已经设置了行程开关了,比如天津的YB32-200。还要不要缓冲器

网友(点评):
那么就需要了,回程高压油带活塞是快速的运动,具有惯性,如果没有缓冲就会硬撞,行程开关只是给信号关闭油路或者关闭高压,高压腔的油压不会很快就消失,瞬时有绝对的压差,形成冲击。所以是需要的。

网友(点评):
谢谢,最后还是给加上了

网友:
看不懂CV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进油的时候活塞杆锥面移动到那个面之后,单向阀就可以打开来加大进油管流量?

网友:
如此说来,CV应该是进油时获得大流量的

网友(点评):
否则活塞伸出段推出之前,下行会困难,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下行初始速度受阻,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在活塞面上加一个单向阀,起保护作用。活塞顶到液压缸顶面时,让单向阀先动作(靠单向阀的顶杆和弹簧实现),避免顶到液压缸的端面。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的问题。

网友(2017-10-26):
好想下载,积分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