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可以一次热锻压出来吗?

楼主(2014-06-04):
这个工件为轴承座的一个脚座,原来是与轴承座一体铸造的,想更改工艺,节省点成本

网友A:
呵呵,多花点钱吧,,,,,,,南辕北辙,直接铸出来,

网友(点评):
是多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多花点钱吧,,,,,,,南辕北辙,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可以模锻出来吗

网友B:
当然可以锻造出来。问题是你是考虑经济性还是考虑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锻造出来。问题是你是考虑经济性还是考虑性能?

先考虑如何锻压出来吧,如果可以锻压,毛坯选择圆钢可以吗?需要预锻吗?如果需要预锻,那么预锻模采用哪种形式,或者说预锻成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考虑如何锻压出来吧,如果可以锻压,毛坯选择圆钢可以吗?需要预锻吗?如果需要预锻,那么预锻模采用哪 ...

这个件应该需要预锻,预锻的形状要根据产品的截面变化来具体设计。产品会有拔模斜度、圆角、飞边,你应该要考虑到

网友(2014-08-03):
锻后要不要机加工,图纸上看不出来,如果不机加工,基本没戏,锻件肯定有拔模斜度,转角处还有R角。

网友:
直接铸出来

网友:
不好锻,批量大的话建议铸件

网友(2014-11-21):
你把凹模设计长点,计算好变形量应该模锻可以,你的尺寸不全用deform模拟一下

网友:
铸造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