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传动的材料选用,请教

楼主(2014-06-04):
蜗轮材料选用ZCnSn10P1,想请教此材料技术要求怎么说明?
(本人对此材料不太了解)

网友:
此材料不需提技术要求.

楼主:
作为铸件,是否可采用灰铸铁的要求对其进行技术说明呢?或者说对其铸造工艺进行要求

网友A:
我记得之前查机械设计手册的时候,看到一款秦川机床厂的一张图纸。有要求。还蛮多的。比如不能有夹渣气孔,再比如斜度,硬度要求。我明天去公司记下来。

网友:
这个是锡青铜材质,一般选用做成蜗轮,国内厂家也会俗称10-1.,配合的润滑油最好是合成油!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之前查机械设计手册的时候,看到一款秦川机床厂的一张图纸。有要求。还蛮多的。比如不能有夹渣气孔, ...

常用的铸铁会有要求不能有气孔、夹渣等铸造缺陷,对于此材料斜度、硬度要求待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