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里头怎么有两个瓣呢?这是什么轴承结构?

楼主(2014-06-04):
深沟球轴承里头怎么有两个瓣呢?这是什么轴承结构?

另外关于打印装配图,如果因为结构比较复杂,加之又按比例缩了(已经是A0图纸了),如果设置标准线宽,很多螺钉都不能清晰显示了,能不能不设置成标准线宽打印呢?本人机械大四学生,毕业设计进入收尾阶段了,担心打印的图纸不规范会扣分。。。

网友:
是带密封盖的轴承吧

网友:
这是轴承带的密封盖,有一端的,也有两端的.

网友A:
既然是毕业设计,你要认真了,这么混下去,以后怎么出来工作?

这图显然不会是你自己画的,就是求来的图纸也没有关系,关键是学懂了,

你说的那是密封片,

另外,图纸打印你可以试验一下线宽,不行就改一下,这都是画图的基本技能,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出来工作,

网友(点评):
您的答复让俺敬仰,像师长一样耐心教诲,能碰上您,是俺的福气

网友(点评):
是整个社区的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毕业设计,你要认真了,这么混下去,以后怎么出来工作?

这图显然不会是你自己画的,就是求来的图 ...

嗯。这个图是用来参考的。我做的铣床主轴箱,知道咋弄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改线宽  讲标准的再改小

网友B:
线型问题可以装个虚拟打印机,自己打打看看,看线型足够了,本人也在毕设,加油楼主。

网友(点评):
头像有意思,是某已退常委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毕业设计,你要认真了,这么混下去,以后怎么出来工作?

这图显然不会是你自己画的,就是求来的图 ...

大侠一眼就看出这设计不是他自己画的,应该是从轴承看出来的吧,自己画的不会这么详细的,O(∩_∩)O哈哈~

网友(点评):
我能说这个图纸也不够规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型问题可以装个虚拟打印机,自己打打看看,看线型足够了,本人也在毕设,加油楼主。

哈哈,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一眼就看出这设计不是他自己画的,应该是从轴承看出来的吧,自己画的不会这么详细的,O(∩_∩)O哈哈~

呵呵,是哪个锁紧螺母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毕业设计,你要认真了,这么混下去,以后怎么出来工作?

这图显然不会是你自己画的,就是求来的图 ...

请教大侠一个关于线宽的问题
大侠,在国内基本上图纸都是按照国标的线宽在设置打印模式
但是我接触过一些欧美,日本的图纸(有可能接触的范围少请见笑)。人家给的电子档或者纸质版上都是没有线宽,为何我看了却是很舒服。而且看了图纸的布局也是很清爽
大侠,个人感觉没有线宽图幅也许会简洁些,能不需要线宽的吗?

网友(点评):
线宽可以设定,比如0.18, 0.35都可以,随便设定,根据图幅大小,打一张看看,这是作图基本技能了,学习一下CAD 操作,有书,

网友(点评):
嗯,结构比较复杂的用小的线宽更清爽,我现在做的毕设装配图就用0.18和0.35,但是再小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侠一个关于线宽的问题
大侠,在国内基本上图纸都是按照国标的线宽在设置打印模式
但是我接触过一 ...

有没有线宽,你CAD里面线宽模式  打开或者关闭下看看线条有木有变化就清楚了.........

图纸起码要分粗实线/细实线来区分轮廓线、中心线、剖面线、尺寸线、这些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网友(2014-07-30):
这两个瓣是表示封闭结构的轴承吧.封闭结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橡胶密封圈的密封结构,另一种是金属防沙尘盖的防尘结构,后者的密封效果不如前者,但极限转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