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冲压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14-06-04):
有懂冲压的朋友吗?
原来冲压铁皮的模具(淬过火)可以冲同样厚度(1mm)的204不锈钢吗 ?
试了一下 同样的模具冲不锈钢 切口不太顺畅 毛刺多
是模具的问题还是冲床(16T)太小了?
着急等答案啊 !!!

另外:现在204不锈钢材料大概多少钱一吨?

楼主:
自己顶顶 同志们 着急知道答案 谢谢了

网友:
不锈钢的材料特性,发粘,但延伸率好,有可能你的模具用旧了的原因,新模具会好一些.

楼主:
还有人么 急啊

网友:
冲压铁板的模具设计合理的话冲不锈钢应该没有问题,依你所说的情况还是模具的问题。共同探讨,不一定正确。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大家继续

楼主:
还有不同答案吗

网友(点评):
你需要不同答案干嘛?

网友:
我想:上下模的刀口不锋利才会有毛刺吧,刀口有磨损了吧。或许上下模间隙值需变更。

网友(2014-07-20):
来学习,你们继续。

网友(2014-09-14):
可以调整一下冲裁的速度

网友:
同样板厚的话是可以冲裁的,但是如果有拉伸或者折弯的话尺寸可能会有变异,因为SUS的回弹要大些,

像你说的产品毛刺大一般是模具冲子与刀口间隙大了或者刀口钝了造成的
虽然SUS需要的冲裁力要大些,但是冲床如果能冲的下来应该就没问题,如果冲床冲裁力不够一般会发生的问题是冲床报警冲不断或者冲床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