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面蜗杆如何测绘?公司接了一批活

楼主(2014-06-04):
公司最近接了一批活,说是一个月500根如图所示的环面蜗杆,请教下大伙儿多是如何测绘此类零件的。

楼主:
附图,如果有高手会三维实体建模的,希望能交流下,最近正在研究。

网友A:
必须要有蜗轮的参数才能确定蜗杆的参数,设计手册上有的.

网友B:
这个都有标准参数的,配合手册来画。方法主要就是扫描切除。参数是关键

网友(点评):
建议学习一些环面蜗杆方面的知识,再来看看这个说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有蜗轮的参数才能确定蜗杆的参数,设计手册上有的.

请问如果在没有蜗轮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蜗杆就不可以测绘了呢?我看了下TSL TVP  TOP 这几种蜗杆的样子长得比较像...................

网友A:
普通蜗杆可以,但环面蜗杆不行,因为直廓环面蜗杆和平面包络环面蜗杆的“环”参数是个重要参数,这要通过在蜗轮上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蜗杆可以,但环面蜗杆不行,因为直廓环面蜗杆和平面包络环面蜗杆的“环”参数是个重要参数,这要通过在蜗轮 ...

是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有标准参数的,配合手册来画。方法主要就是扫描切除。参数是关键

老骥伏枥前辈说的是,这种蜗杆的精确建模绝对不是ZA型的那么简单的!问题比较复杂建议多研究下再发言!

楼主:
刚找了份图册 先研究下。

网友C:
环面蜗杆蜗轮副有平面包络、锥面包络、双锥面包络和直廓环面的分别,并且环面蜗杆必须与特定的蜗轮配对使用。单凭一根蜗杆,简单的投影测绘可以根据蜗杆的底径弧线大致得到蜗轮顶圆直径估算出蜗轮齿数,但无法得到蜗杆蜗轮中心距的准确数值,也很难判断蜗杆类型。
“公司最近接了一批活 ”,会没有图纸吗?
试图用测绘方法得到环面蜗杆图纸的想法其实不可行。
另外,论坛的风随意版主和 jiangssli社友从事环面蜗杆的生产制造,你可以和他们联系请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面蜗杆蜗轮副有平面包络、锥面包络、双锥面包络和直廓环面的分别,并且环面蜗杆必须与特定齿数的蜗轮配对 ...

谢谢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D:
估计是大饼吧,一个月500,做备件?图纸出来,生意也差不多了。

网友:
测绘不能解决100%的问题。以前俺研究过德国的一种消隙蜗杆,当时在现有的资料中根本找不到,那种蜗杆的特殊结构、材料、参数、加工的刀具都是专用的。

网友:
涨见识了,原来蜗杆有这么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大饼吧,一个月500,做备件?图纸出来,生意也差不多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画饼充饥吧。

网友:
来学习的!论坛真是高手众多啊!

网友:
我可以给你测绘,和加工,18795663370

网友(2014-07-08):
引用 楼主:
附图,如果有高手会三维实体建模的,希望能交流下,最近正在研究。

这个蜗杆我几乎是每天都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