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循环冷却油泵及热交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KW线1997年安装一直使用到现在,油温一直成为头疼的问题。KW公司原先的液压站热交换器为管式热交换器,在使用多年以后换成板式热交换器。最近更换了用于热交换器的循环油泵(为螺杆泵),当把泵的进油管截止阀关闭,调整循环油泵的溢流阀时,溢流阀的压力规定为10bar,调整好以后,把进油管的截止阀打开,压力一下子降到5bar,再怎么调整溢流阀也调整不到10bar。压力由负载决定,现在是不是更换了板式热交换器后,负载变低引起的。本来想更换了循环泵以后液压站的冷却效果会明显改观,可是现在一点效果也没有。难道还要更换成管式热交换器,冷却效果才会有所好转。急求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印象中,板式换热器的流动横截面积大一些,流动阻力小一些,所以压降也小一些,现在看来,貌似是小泵拉大车了。要不你根据板式换热器的参数里面的推荐流量,重新选一个大一些的循环油泵,流速增大后,冷却效果也会提高的。

ps:你第二行末尾的关进口截止阀的“泵”,指的应该不是循环油泵而是供油油泵吧,没写明白所以猜了一会儿。

网友:
先更换了板式换热器,又更换了循环油泵?更换板式换热器后效果就不如管式换热器?还是更换的板式换热器达到了原先效果,只是现在更换循环油泵后效果不好了?

网友:
正常,很正常,非常正常
没有故障,一定没有故障,绝对没有故障

网友:
注意观察油温的变化。只要油温符合要求,不必太在意泵的压力。

网友:
你这个板式冷却器是怎么选的型?散热问题确定几个参数就可以了,油温(进口、出口)、流量,水温(进口)、流量,根据这些选择合适的热交换器

网友:
不明白
1 泵的进油管截止阀关闭 泵没有吸空吗?
2 冷却系统的溢流阀是旁通的吧(液流阀的安装形式也只能是旁通!否则那就是顺序阀了吧?)?难道非要达到调定的压力有溢流才好嘛?有溢流油温就会上升,那还有什么冷却作用呢?
求图求真相。

楼主:
回复2#子子61961:关进口截止阀的“泵”,指的是给换热器提供压力油的循环油泵(螺杆泵)。之前KW公司安装时就是使用的该品牌的螺杆泵,以前用的德国原装的管式换热器使用的效果很好,就是更换了国产板式换热器以后冷却效果就是不如以前。

楼主:
回复3#琥珀0325:你说的很对,先更换了板式换热器,又更换了循环油泵。更换国产板式换热器后效果就不如德国进口的管式换热器。更换的板式换热器达不到了原先效果,现在更换循环油泵后效果还是不好。

楼主:
谢谢6#,你的建议我会记住,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7#: 泵的进油管截止阀关闭 我指的是泵的压力油管(出油管),不是泵的进油管(泵的进油管没有截止阀)。因为泵根本达不到10bar以上的压力,所以不会溢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3#琥珀0325:你说的很对,先更换了板式换热器,又更换了循环油泵。更换国产板式换热器后效果就不如德国 ...

原来是这样的。建议检查一下冷却器的选型是否恰当。选型时的条件主要有进口和出口油温、进口和出口水温、油的流量、水的流量。一般而言,冷却器的功率一般不应低于液压系统输入功率的15%-20%。

网友:
油温不正常  不稳定  很正常啊

网友:
液压油一般在三十五度左右最佳,可以购买油冷机,现在有带压缩机的油冷机,我们公司的液压机就是用的油冷机

网友:
我觉得如果对油温要求较高的话,可以直接买油冷机,和冰箱差不多原理,带压缩机的,效果还可以,还比较美观

网友(2014-07-24):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你可以看板式冷却器进油管与出油管的温差,如没有温度表,可以用红外线测温枪,大概温差超过3度,那么你的板式冷却器是没有问题的。油温升高,降不下来,你可能要找找其他原因了。比如:溢流阀(作安全阀用)内泄,现场控制元件内泄都会使油温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