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站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液压站发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油在高速循环过程中会发热,加装散热器(片).

网友:
根据压力和流量选择合适的风冷装置,如果环境允许风冷的话

网友:
这个邮箱小了吧

网友:
原因很多,一般检查顺序为:
1,检查油位是否正常。
2,检查散热装置是否正常,如冷却风扇、热交换器、冷却塔水温等。
3,检查泵的输出,是否一直带载,如无动作的时候是否卸荷。
4,其他......

网友:
公司的龙门镗铣床刚刚油温过高,把加油口的过滤网塑料骨架给融掉了。原因还没查到,没有冷却机,油箱不大。

网友(点评):
建议彻底清洗这部分油路.

网友:
发热很多时候是流速过大造成,流速又与管径相关,核算一下,一般是12m/s以下

网友:
没有卸荷
或者卸荷坏了,高压卸荷造成的

网友(点评):
正解!多数是这方面的出问题。

网友:
节流溢流本身就会让液压介质发热

网友:
龙门镗铣床  用的是齿轮泵吧?   齿轮泵发热比较大~~~   像我们这边的折弯机和剪板机用齿轮泵的三,四个小时就得停两个小时以上!   不然就会过热,试过有人的油都给烧了。。。。。

网友:
液压站发热,应该是油温高了吧?
油温高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常见的还是油路设计不合理
减小弯头的数量
查看一些阀的位置是否得当
加装冷却器吧

网友(2015-08-30):
选择合适的风冷装置

网友(2016-05-15):
很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