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后出现了这样的震纹

楼主(2014-06-04):
如图,螺纹加工后出现了这样的震纹,螺纹出现这种情况对螺纹强度有没有影响,对三角螺纹和梯形螺纹的影响一样吗??谢谢!!!

网友A: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第一看着难看,第二对螺纹是有很大影响的,本来那个尺寸扭进去刚刚好,这样一搞扭不进去了或者松了,螺纹强度太差,出这个问题,一般有几点,看你产品并不小,刀柄不够坚韧或者刀柄细了,车削的时候刀柄有震动或让刀,换把刀柄大点的硬度强点的。还有就是你的螺纹并不长,就那一点,目测20到30吧,刀够长能车完整牙不撞货上就可以了。太长容易震动。还有最后一点,你整那牙太尖,看看是不是把内径调大一点。

网友:
这样的振纹对强度应该没有影响,但是对于螺纹精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第一看着难看,第二对螺纹是有很大影响的,本来那个尺寸扭进去刚刚好,这样一搞扭不进去 ...

螺纹Tr70*4-6g,还没有表处,表处为度硬铬7到12丝,我想搞明白这样的震纹对螺纹的强度有没有影响,不太明白这个!!,产品要求低,一般这样修一下会让通过。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做的什么产品?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螺纹Tr70*4-6g,还没有表处,表处为度硬铬7到12丝,我想搞明白这样的震纹对螺纹的强度有没有影响,不太明 ...

完井工具!!!

网友:
计件制管理的杰作?

网友:
刀杆刚度不够

网友:
LIAOYAO -1 灌水~

网友:
刀杆震动比较大,容易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井工具!!!

看到了,下次绕道走。

网友(点评):
呵呵,怕刀崩出来呀~!?

网友:
刀杆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