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PCD铰刀加工出来的孔壁粗糙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4-06-04):
加工一个电磁阀孔,使用的是某公司做的整体式PCD铰刀,带法兰盘的,孔壁粗糙度要求小于Ra1.6,台阶孔6-8mm。按道理来说效果应该会很好,但为什么实际加工出来却达不到要求,经常超差,主轴跳动在1个μ,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HSK柄?主轴跳动是怎么测的?切削参数?退刀方式?

网友(点评):
请问 退刀方式都有什么? 分别影响着什么?

网友(点评):
有时候快退会影响孔粗糙度和精度,因为主轴无可避免会有跳动。

网友:
可以用内往外上加工 往往反向切削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估计余量留多了,也没有使用强力切削液冲刷堵塞的切屑造成的。

网友:
哥能不能说啥料,多大孔,留多少量,孔深,孔径,上来就回复的,你们凭的是啥?

网友:
可以滚压成型么?0.4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A:
PCD铰刀,一般加工低硅铝合金;
单边余量0.15-0.25之间;
线速度200-350米,转速不超过7000为宜,因为大部分加工中心最高转速为8000-12000,转速过高反而对加工有影响;
每齿进给0.08-0.15之间。
既然是带法兰盘的,跳动可以调到0.003以内;
主轴跳动,切削液等都没有问题;
满足以上条件,正常情况下孔的粗糙度肯定符合Ra1.6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D铰刀,一般加工低硅铝合金;
单边余量0.15-0.25之间;
线速度200-350米,转速不超过7000为宜,因为大部 ...

分析的很有道理,加工的材料确实是铝合金,材料粘性很大,试过各种方法,但是实际加工出来的效果就是不行

网友(点评):
都在等你的切削参数,冷却方式,退刀方式等信息。

网友:
为什么要用PCD的铰刀呢 有点浪费啊 1.6的粗糙度 很容易达到啊

网友:
都是专家啊,最好先检测一下刀具本身是否后刀面光洁度不够,在加工时会有拉毛,以及刃口是否有损伤。

网友:
你有没告诉刀具厂家你材料的含硅量呢?PCD材料也有细分的,粗粒,中粒,细粒根据材料的含硅量以及加工的要求来选择。

网友(2014-11-17):
刀具问题   刀具没有做好

网友:
见贴必回

网友:
刀具自身问题吧,跳动太大时,就那样;铰刀一般都能达到0.8

网友:
挤压刃带长度不够。

网友:
上你的刀具图,我作这么久的PCD铰刀没见过Ra1.6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D铰刀,一般加工低硅铝合金;
单边余量0.15-0.25之间;
线速度200-350米,转速不超过7000为宜,因为大部 ...

为什么不要超过7000转,理由是什么?我使用PCD刀具加工铝合金,不管单刃多刃铰刀钻头镗刀,只要不是特别长的或是直径特别大的,一律按线速度1000m计算,再按设备主轴转速上限为准乘以0.8-0.9,一般转速都在10000-15000之间。除非冷却流量出问题,否则成品尺寸绝不会出问题(Ra一般超过0.5就算比较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