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的角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4-06-04):
深孔台阶麻花钻10.8*50*12*100,孔有个80°的角度要求,换了几家的刀,加工出来的角度都不好,经常是震刀,或者达不到要求,前面有一把开粗的刀。

网友:
开粗的钻头多大,开粗留的余量太小会震刀,比如你转15的孔,你开粗用12的钻了,再用15的去钻就会有钻头弹来弹去的感觉,如果开粗用7的或者9的就不会有那种弹的感觉。愚见不一定对,我反正是这样做的,我这里的阶梯钻,都是自己磨下就凑合用了,要求不高,孔也不深。

网友:
钻头震刀.左右不对边,还有可能是后角过大,钻头倒角,后角一定要平,和后面有个1-2度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否把孔的尺寸要求说一下,最好是能有工件图纸。另外工件材料,硬度,使用的机床等信息也要说明。类似的孔在加工汽车连杆时见过,也是两把刀加工。可以根据不同的工况和要求适当的调整一下加工方法。不一定都是刀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6-9 21:47):
看到楼下说引导钻,忘记这个了,那就是三把刀了,嘿嘿。打完引导,直接阶梯钻钻还要看他的尺寸要求和工件材料,有些不好保证。

网友:
用1只10mm的钻头打引导孔,深度15mm,然后再用阶梯钻直接钻孔。不行吗?

网友(2014-07-24):
引导钻的顶角要配合好

网友:
钻头没莫好吧

网友(2014-11-04):
专业合金铣刀、钻头生产厂家,石先生:18201713098,支持非标定制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