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削表面质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楼主(2014-06-04):
主要是表面粗糙度,也涉及波纹度,通常和刀具几何参数和进给量相关,也受刀具跳动的影响,那么还有那些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想请教各位给分析一下

网友:
最主要的还有切削速度v,还有充足良好的冷却润滑.

网友:
这问题问的,学生或者学徒,神都无法回答,闲累,最少你先入个门,问题能有点实际内容!

网友:
      理论上粗糙度Rmax=f*f*1000/(8*r),f是进给(车削时每转进给,铣削时每齿进给),r刀尖圆弧半径。所以理论上粗糙度跟进给和刀尖圆弧相关。实际上还跟刀具和机床的跳动,切削参数,冷却等等因素相关。

网友:
切削速度,进给量,背吃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