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3不能打开

楼主(2014-06-04):
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吗,能解决吗? 最近就是office07不好使然后卸掉了,换成了WPS办公软件,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网友A:
应该是缺少一个系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一个系统文件

那通过这个能看出缺少什么系统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