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正常的联接结构,哪种设计更好?

楼主(2014-06-04):
如图,一个很正常的联接结构。一直也是这样画的,很明显的是,左边的零件A下边那一块主要起联接作用。负责把A与B联在一起。

今天突发奇想。如果把左边的零部件改成两个,把那联接那一部件改成一个直角的小零件,负责两个零件的联接。这样是不是大大减少了切削量,到底那样成本更低?经验不足,请老鸟指正。

网友:
改用用一块厚角铁可以。方铁条也行,但强度要注意。

网友:
多大的活?需要去研究省料

网友:
我一直认为零件是这么来的:一体相互没运动关系的零件就应该是一个零件——合理的拆分就是迎合加工工艺和材料的要求。看图不确定楼主零件的大小,大的话适合拆分,小的话就不适合了(毕竟拆分后你还要在连接端面处铣平面、装配定位、打连接孔。)所以说这里面有个度量的关系。

网友:
材料成本上可能会减少很多,人工成本上会增加很多。从生产工序上来说,整体的话只需要做出零件后检查下就100%能保证质量;如果中间增加1个零件,检验成本和安全成本就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