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问题点

楼主(2014-06-04):
proe组件备份后在使用【打开】工具,对话框显示的零件A,但实际零件A在proe组件中并不存在,也无法删除,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组件里面的某个零件参照了零件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组件里面的某个零件参照了零件A

组件内不存在A,怎么会有参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