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程时由于工件比较大,采用G54编程,求助

楼主(2014-06-05):
我编程时由于工件比较大,采用G54编程,现编程如下N1G54X20Z20,N2T1d1以下略,和N1T1D1,N2G54X20Z20,有啥区别呢,请大家告诉我啊

网友:
上面的是对的,因为G54是确定工件座标系的首要条件,先确定了安全的起始位置,才能执行调用刀具的命令,否则不安全,另外你的程序里怎么没有Y轴的位置?

网友:
前面的是走G54,不加刀补的坐标,后面的是加了刀补的坐标,都是已后面的为主

网友:
西门子的,我一般都G54 T1D1  不过这个没关系吧,都是模态指令,你可以试试,T1D1就是就是G43 HXX,和G54没有冲突,不会互相取消

网友:
应该前者好,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