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加工件,每年80-100万件,月结

楼主(2014-06-05):
材料:2Cr13
数量:每件年需求约80-100万件,合计约200万件,长期供货,资金月付
热处理:表面淬火HRC58-62
请各位大侠酝酿,
1、毛坯使用空心铸造件还是钢棒合适
2、加工费用(单件)
3、加工量如果不能满足,如何改制机床
感兴趣的社友们参加讨论,也可以社区留言,我在冶金板块,重庆铁匠
备注:大家在工艺考虑上,主要考虑成本和提高效率,不在于谁能一下吃完这么大的蛋糕,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吃完,重点不是大家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直在做,我的想法是怎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可以合作

网友:
使用冷拔管,或去钢厂定做管子。外径可能不用加工了。

楼主:
可以考虑厚壁钢管,担心材料,钢管厂可有这种材料

网友(点评):
一定是可以定制的

网友:
没有见过2CR13的铸件,不知道可以铸吗? 这个料不是很好加工,软绵绵的。做成管好些,棒材也不好钻孔。

网友(点评):
2Cr13好像就是马氏体不锈钢,SUS420吧,不是很难加工啊

网友:
1)钢管比较合适。
2)这么大的量估计加工费两个加起来不超过30。
3)按两台机16小时日产1000件,年300工作日算。200万约需7条线左右(两台机一条线)。

楼主:
实际上测算,铸件加工20-40分钟一件

网友(点评):
第二个工件要上磨床吧,一个丝的公差不是很好把握的

网友(点评):
粗车5分,精车10分,已经顶天了,怎么会有20~40分出来呢?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40的普车,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每机日作业量在30件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量上数控车吧,日产30件就别玩了。

网友(点评):
能用多刀就跟好了

网友(点评):
磨床序,应该挺废时间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日作业量30件,那就没得玩了

网友A:
这个材料,铸件不太好玩,成材率也有问题,材料机械性能也不好控制,

建议,

1,一个是像玩轴承圈一样走‘钢管流程’,或者‘连锻流程’都可以,效率很高,但加热一定要严格控制,否则成品裂纹缺陷多,

2,再一个就是走钢坯热挤流程,这个需要有‘快锻机’,没有就不说了,这个成材率最高,批量大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尤其对于出口行业,现在利润非常微薄,

走钢管流程的,可以在浙江或山东玩,着小轴承厂子就可以做

网友(点评):
挤压拉伸配加工行不?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以前在十堰东风锻造厂hatebur多工位全自动快锻机旁待过一个来月,那机子的效率非常高。类似楼主的零件,一分钟可做到80到120件。

网友(点评):
挤压延伸可以,但要有设备,模具也是一笔钱,无缝管流程我玩过,这是简单工艺,有把握,连锻效率也好,但要有设备,以前都是引进日本住友这些设备,小厂子没有,

楼主:
998所言极是,铸件成本高的原因主要是成品率太低,故我倾向于轧材做毛坯

网友(点评):
南方有90方坯,横列出50圆,假如有‘就地穿孔’,走‘一穿二延’,出6米长的管子,内径你可以随意要求,这个是任意的,再走自动切,终走‘仪表车’,江浙这种流程很方便,北方不配套,只能在南方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铸件不太好玩,成材率也有问题,材料机械性能也不好控制,

建议,

好久不联系,近来可好!不过行业的低迷影响不了你,前几年的老本晃2世纪都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点评):
现在特别萧条,逼得俺都玩选矿,红土镍矿,回转窑,大矿车,化工都玩‘顺丁’了,生活吗,我就是如此,谁都不怕,啊哈,那个流程我上面回复你了,看一下,要是出口的,我知道怎么玩,不过现在也特难,没利润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998所言极是,铸件成本高的原因主要是成品率太低,故我倾向于轧材做毛坯

新思路,原来只想到地浇90坯,横列出58园,改钻孔,仪表车,原料可省不少钱,如改穿管,加工费可省不少

网友(点评):
大虾,我说的这是‘唯一流程’,没有第二个方法你还可以玩,绝对不可能,无论是成本与预算,都绝对不可能的,你按我说的,做一个‘全流程预算’,考虑退税,最终有7%就玩,小于这个,流程损失就不够了,就放弃吧

网友:
如此说来,要找有铸件加工或者是锻件加工能力的厂子了
小厂接不了这个单了

网友(点评):
是流程组织不了,这个流程比较长,铸造流程肯定是否定的,效率与成本是无法实现的,基本是按‘轴承套圈流程’来玩,这类小东西,尤其出口,流程效益算不下来,一切就免谈了,

网友B:
不知粉末冶金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我有车床可以考虑合作加工

网友(点评):
考虑合作的话,请计算下,核算完后,给我个回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粉末冶金能不能达到要求

目前不考虑粉末冶金

网友:
我们这就有专门做这个滚轮的工厂,成品大概6元一个,锻造坯,

网友(点评):
哥们,具体说说

网友:
因为我们这里是汽配只乡.所以干这个的很多,发两张图让您看一下.

网友(点评):
qq号给我好吗。我加你一下,在了解一下

网友:
一发QQ号就要扣掉几十分呀,xinwu8586@163.com.

网友(点评):
402107312你加我

网友:
铁匠,给你算了个大概节拍,可以参考下。
除了专机,这是个很不错的方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9957

网友(点评):
基本想这个方向靠拢,目前机器还没有问到价格,另再问一句,如果管子找不到,用棒来做,可行么?

网友(点评):
管子山东聊城,我做个2cr13的62外径无缝管!

网友:
第一件没问题关键在第二件上,加工时间和成本很难下来

网友:
直接说多少钱,包料,货款如果给,你就做二道贩子全部吃下。有人可以搞定的。
你为了拿单象征性的做一些给你的客户看。
自己费劲巴拉用普车玩,班产30.最大的浪费在你自己这里,而不是材料。
材料要省,必须要有大量订单支撑,以及大量资金积压投入。
江浙老板的玩法:一把将价格到底,拿下绝大部分订单,然后又量开始找合适的材料,工艺。这样一把到位,把很多犹豫的中小厂或关系一般的踢出局

网友(点评):
正是我想的,做之前,我会自己先实践的,否则到时候,单也跑了,钱也没赚

网友:
日单30件?我说日产至少1000件,不知道会不会被骂瓜了,哈

网友(点评):
没有,你说的使用不同的工艺和设备而已

网友(点评):
我想问问,哥们,你说的聊城管子是厂家吗还是钢材市场

网友(点评):
就是聊城那边的钢材厂吧,我原来加工的时看到的,是聊城那边物流过来的,因为客户特意交待,所以有点印象。因为量不大,料不好订,后来客户不做,我也没加工过累似的了!

网友(点评):
就是聊城那边的钢材厂吧,我原来加工的时看到的,是聊城那边物流过来的,因为客户特意交待,所以有点印象。因为量不大,料不好订,后来客户不做,我也没加工过累似的了!

网友:
      图纸设计不合理。虽然版主表示自己已经在做,我估计不会有符合图纸的合格产品,因此大家的讨论没有什么意义。设计不合理,第一张图为例:1.35+0.025孔表面粗糙度3.2;2.退刀槽0.3*0.6;3.“R表面淬火”R表面未标明;4. 2Cr13属马氏体不锈钢,含碳量为0.16~0.25,表面淬火达不到HRC58-62(980℃油淬后硬度为45~50HRC)。

网友(点评):
谢谢指正,图纸正在更新

网友(点评):
要是表面处理,盐浴氮化啥的,绝对能达到这硬度

网友:
第二张图内孔部分缺少退刀槽或越程槽。
另外提供一个思路:定制合适钢管(毛管),软化退火,下料,冷墩,加工,热处理。

网友:
楼主
是否考虑用MIM做呢

用MIM粉末注射成型,可能硬度达不到

网友:
仪表车,或者自动线,内孔磨,浙江新昌找个小加工点加工便宜的狠去了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40的普车,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每机日作业量在30件

我们这里做的最多的也就是 2CR13的 然后热处理 28-32度  其实 很好加工的  精孔也很稳定  如果按照楼主的批量来说的话  一台数控车  每个班几百件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机加工的零件,冷挤压+机加工+热处理+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