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减速机,求助

楼主(2014-06-05):
哪位大侠出来讲讲差动减速机的原理,和减速比

网友:
其实就是齿轮传动~~~我有几个机构是是行星减速~~

网友:
我有几个差动传动机构的运行图~~论坛上穿不上去,你加我QQ我发给你撒

qq1766614251

网友:
没有差动减速机。有差动器,行星减速器同一原理的两个分支,不带动力不能称为机。
差动器配一个减速齿轮,向两边输出转速,当一侧受阻减速时另一侧增速,总的平均转速不变。
行星减速器可以实现较大速比的同轴输出。
会建3D数模的同好可以自己建一个模型,然后仿真模拟一下,很有趣的。

网友:
就是多个行星轮而已,当有速度差时行星轮转动

网友:
抢沙发,等大侠。

楼主:
是谁不是类似这种的,看看图讲讲原理,减速比怎样算

网友(2014-07-20):
表示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