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是整块的磁力大?还是多块吸合在一起的磁力大?如图

楼主(2014-06-05):
(图片)

网友:
不考虑倒角和其他损失的话,两种性能基本相同。
有的时候只能做成叠拼的结构,是出于易加工的考虑

网友A:
最大的磁力点是  将同极对到一块的区域,可近似于单块磁铁的二倍

网友:
N,S极交错拼接的吸力更大,但是磁力作用距离短;
整块磁铁吸力比交错拼接的稍小,但是作用距离长。

网友:
我也我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磁力点是  将同极对到一块的区域,可近似于单块磁铁的二倍

最大的磁力点是  将同极对到一块的区域,可近似于单块磁铁的二倍。那是不是说明斥力大于吸力且为2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磁力点是  将同极对到一块的区域,可近似于单块磁铁的二倍。那是不是说明斥力大于吸力且为2倍

不是的,你所谓的吸力应该是吸铁的能力吧? 当两个同极相对时,磁感线都从相对点挤出来,相当于增大了场强。
吸力近似于 场强* 梯度*磁性物大小

网友(点评):
同极相对是不是两个S或N极面对面,中间的空间的磁场;同极相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你所谓的吸力应该是吸铁的能力吧? 当两个同极相对时,磁感线都从相对点挤出来,相当于增大了场强 ...

对的,食品医药行业的磁力棒就是这个原理制作的

网友:
这个和磁铁个数无关 取决于磁场强度

网友:
学知识了,谢谢

网友:
同极能放在一起么?除非你固定住吧?要不会排坼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