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拉伸试验结果判定

楼主(2014-06-05):
各位看官,
          原材料是100*50*7的矩形管,把矩形管沿垂直焊缝方向截取了160*25mm的板型试样进行焊缝拉伸试验。结果全部在焊缝处断掉,母材变形很小。请教一下各位,对于这种情况结果应该怎么判定合不合格?焊缝是半熔透的。拉伸试验机只能显示出最大拉力。

网友:
请问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焊条

楼主: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丝直径1.2

网友:
大侠比对下材料本身的抗拉强度与此时在焊缝处断裂的拉伸强度,这两个值一比与焊缝的国家标准进行比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