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图纸的基本技术要求

楼主(2014-06-05):
求各种零件图纸的基本技术要求,比如说,焊接件的,铸造件的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俺认为还是首先消灭零回复比较现实。

网友:
先将机械制图好好看一遍就知道怎样去做了.

网友:
没有特别的技术要求的,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反应在图纸上的。你想知道的话,就去找焊接铸造的技术手册。里面对各种工艺技术的要求有详细的规定。

网友:
楼主还是看看书或者在百度上找些相关的图纸看看吧。你这样问的话都不晓得怎么回答你的。祝好运~

网友:
学知识了,谢谢

网友:
不要在这里找了,百度一下,好象有一篇技术要求大全的文章。

网友A:
百度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

good idea

网友B:
caxa里面有编辑好的技术要求,看一下不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xa里面有编辑好的技术要求,看一下不就明白了。

没用过caxa呢

网友(点评):
可以先找些同类图纸参考学习一下啦。

网友(点评):
嗯,正准备这次测绘完成之后多看图呢,还没来得急准备就给拉上战场了现在!

网友:
建议你弄清楚自己选用的材料的加工标准,再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产品的标准。

网友(点评):
嗯,忙完之后,按你的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