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加工方式能加工0.1mm的孔呢

楼主(2014-06-05):
什么加工方式能加工0.1mm的孔呢?

网友:
什么样的材料?

同问。

网友(点评):
铝合金的不好钻,一钻就断!

网友(点评):
电火花试过吗?

楼主:
铝合金

网友(点评):
铝合金的不好钻,一钻就断!请问要钻多深?

网友:
φ0.1的孔用钻头加工,你看行么?有没有这么小的钻头?

网友(点评):
大侠,这么小的钻头是有的。

网友:
网上找的加工15-35um微孔的加工工艺,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求的孔多不多,群里有大师知道电子束做孔,激光做孔,可以找他们问问。

网友:
我听说小鼻子有0.1mm的钻头的,还是听车间老师傅说的。我自己也没见过

网友(点评):
0.1的钻头有,这没问题!

网友(点评):
哪产的俺不知道,这个尺寸的钻头玩过,比针还细,电路板上用的。

网友(点评):
大侠既然说玩过这个尺寸的钻头,那你知道这个尺寸的钻头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求的孔多不多,群里有大师知道电子束做孔,激光做孔,可以找他们问问。

孔很多,密密麻麻的,用来吹气的

网友(点评):
这种小孔加工起来很贵的,你如果用来当普通件使用,岂不是用买肉的价钱作豆腐?

网友B:
是铝合金呀!如果是搞高尖端的科技产品的试验,那有可能做一两件,花个几小时或几天钻一个孔,象楼主所说的产品,只能另劈溪径了.

网友:
大侠,加工微孔,可以采用钻头加工,国产的钻头最小就有0.1mm的,这是精度要求不高、孔不深的情况下。若是要求高的话,那可以电子束加工微孔、激光加工微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铝合金呀!如果是搞高尖端的科技产品的试验,那有可能做一两件,花个几小时或几天钻一个孔,象楼主所说的产品 ...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材料,只是从重量上感觉是铝制的,是一块薄板,从侧面看好像是好几层板合在一起的,表面布满细纹孔,不规则,细纹孔小到看不出来,最后是用光线照射发现能透光才确定是通的,主要用来吹气,防止其上面的粉末不会沉积,那些粉末的直径只有100um左右,所以细纹孔的直径必须比粉末的直径小,德国的零件,不知道怎么生产的啊

网友:
呵呵你敢说你是哪的吗?材料是钛合金的吗?

网友(点评):
你不是那个人!!

网友:
就是敷铜板也不可能用这么小的钻头钻呀.

网友:
这个“Misfit Shine 智能纽扣”上的12个点位一共被打了1560个孔。
这些孔透光不透水(防水100米)。

纽扣外径27.5mm。按照比例推测,每组直径0.95mm, 内含小孔130个。

这些孔这么做的?

这个视频的第34-37秒:

网友(点评):
看视频应该是激光打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求的孔多不多,群里有大师知道电子束做孔,激光做孔,可以找他们问问。

刚刚查了电子束加工孔方面的资料,应该可行,谢谢啊

网友:
电火花吧,如果有很多孔,那用电火花应该比较合适吧

网友(点评):
电火花,电子束和激光哪个成本低一些呢?

楼主:
电子束加工微孔的成本高吗?跟激光相比呢?有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钻头有0.1的直径,主要是要打多深

网友:
我钻过1.0的感觉批量钻还是有的吃力了,你直接0.1,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束加工微孔的成本高吗?跟激光相比呢?有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啊

数量,尺寸要求,贴出产品,群里有电子束的高手,他可以帮助你的,大家都会给你意见。
一般电子束应该价格高吧,但是也看具体产品吧。

网友:
大约20年前,曾经做过一个产品,小日本的一个化工喷雾的零件,孔径应该小于0.1,当时那个化工厂家0.1的钻头也找到了,可是在当地找了几家厂都加工不了,钻头都装夹不上。那时的我脑袋比较活,用针就把那个件搞定了,收了一些钱,还请我们车间10来个人吃顿饭;但是那个化工厂也乐坏了;一个省好几千块呢。

网友:
激光加工吧!!!

网友:
只要是导电的材料,孔径在0.03以上。我都加工过。

网友:
材料是304不锈钢的圆棒直径4mm,端面开个0.4mm的小孔,深度8mm,需要用什么方式那

网友C:
看车床能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车床能车么?

发现现成的流化板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还是谢谢大家给的思路哈

网友:
蚀刻工艺能很好的解决加工直径0.1mm,0.15mm,0.2mm,0.3mm小孔生产问题。主要应用为:蚀刻工艺。这种工艺可以有效的和使用的材料厚度相配套,解决直径0.1mm小孔加工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一些密集,公差要求高的小孔有很独到的加工方式。加工后的0.1mm孔壁无毛剌,孔径均匀,且真圆度好。当这种密集或不密集的小孔产品需要大批量生产时,蚀刻工艺也可以积极应对。可使用卷对卷玻璃曝光机来生产蚀刻产品。每天生产高达1000平方米。极大的满足了高端精密直径0.1mm以下的孔怎么加工问题。

网上搜的,没见过这种工艺,不知道能解决不!

网友:
板薄就冲压出来,,板厚的话试一下激光点孔罗

网友:
加工中心做那么多孔,也是可以的,选好点的钻头,转速高的机床

网友:
直接用钻头打,用柄径3,175的钻头打,转速6000,啄钻,F100,做好冷却,可控制在+/-0.01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