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的作用?

楼主(2014-06-05):
今天在一本鬼子的手册上看到一句话:

弹簧垫并不能起到防松的作用,并且会划伤工件表面,所以禁止使用。 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难道这么多年,从大学到工作以来 根深蒂的概念是错的吗?

求解答!

网友A:
那要看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不重要的表面或毛坯面,那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不重要的表面或毛坯面,那有什么关系呢?

先不考虑伤不伤零件表面,单说是否有防松作用? 我感觉防松作用应该有一点点,效果甚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考虑伤不伤零件表面,单说是否有防松作用? 我感觉防松作用应该有一点点,效果甚微

防松作用.. newton's 3rd law.

伤零件表面的是有teeth feature 的 washer.

网友B:
按规矩,弹簧垫片下应该有平垫圈。平垫圈可以有效保护工件表面。弹簧垫圈可以增加一定的预紧力,只不过目前国产的弹簧垫圈。实际使用下来,其弹性很不好,过一段时间取下之后,就变成平圈了,这样也就没什么防松作用了。

网友:
这个得看你怎么安装的了,肯定有防松作用的。

网友:
弹垫下面不装平垫么?弹垫肯定还是有一点防松作用的,想想也能理解。

网友:
同意5楼看法,现在用的弹垫上紧螺丝后 再松开基本上平了

网友:
这个没想过,不过很有新颖。

网友:
弹垫确有放松作用,但时间久了效果就会不好
我们用的弹垫,拆下来以后跟平垫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结论有待考证!我之前在一家日企做过,他们就经常使用弹簧垫……

网友:
觉得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C:
极端言论经常很是受推崇的。
《机械设计实践》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端言论经常很是受推崇的。
《机械设计实践》不错

这就是 机械设计实践 上的话。。。。 大侠同意这观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 机械设计实践 上的话。。。。 大侠同意这观点不?

极端言论经常很是受推崇的。对那些无知的人可以炫耀,可是你终将会遇到大神滴!目前我这里只有这个条件啦,大家都认为防松,那就在需要的地方上个弹簧垫片和平垫,起码是心理安慰哦!我可不敢公开与众人为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规矩,弹簧垫片下应该有平垫圈。平垫圈可以有效保护工件表面。弹簧垫圈可以增加一定的预紧力,只不过目前 ...

嗯  的确是

网友:
弹簧垫下面加上平垫,就不会刮伤零件表面。弹簧垫确实能够起到放松 作用,问题是如果弹簧垫质量不够好,时间长了,无弹性就起不到放松作用。
所见的鬼子的设备确实不怎么用弹簧垫,一般采取的好像是带法兰面的放松螺丝

网友:
了解不多,不敢妄言。一般我们受到的教育及实践都是采用弹簧垫圈防松的。不过好像某种特殊工况条件下,这种方式效果不好,所以小鬼子发明了永不松的螺母,据说我们的高铁、地铁上都是用的小鬼子的这种螺母。
付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2%DD%C4%B8

网友:
想法确实和一般讲的不一样,不过肯定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不是需要

网友:
防止震动造成的松脱吧

网友:
震动造成的鬆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