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齿轮组合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如下图所示,做了一组齿轮组合,输入轴使用20齿模数是1的齿轮,中间过轮使用24齿的,输出轴使用27齿的;期望速度减少到输入轴的74%,力矩增大35%,计算公式如下:假如输入轴转速n=1000r/min,功率1KW(这个1KW只是方便计算,实际没有那么大),则
转速 n‘=n*20/24*24/27=1000*20/27=740r/min
原转矩T=9550P/n=9550/1000=9.55N*M
减速后转矩T'=9550P/n’=9550/740=12.9N*M
12.9/9.55~=35%
图片见附件

以上计算对吗?

现在齿轮组合做好了,拿回来用动态扭力测试仪测了,结果发现
测试时使用转速为259转的风批(气动工具),单独检测风批转速259,装了齿轮组合后转速:196,减速到了75%,但是侧扭矩的时候:原风批测试扭力:30.76N*M,装了齿轮组合后,扭力反而小了:22.8N*M,百思不得其解啊,望各位大大看看是哪错了

网友:
你能确定你的气动工具是恒功率么?

楼主:
恒扭矩,恒转速啊

网友:
中间齿轮直接忽略,传动比27/20=1.35。

网友A:
楼主亲自动手实践,勇敢地证实了机械传动效率小于100%的事实。。。

别生气哦,只是活跃一下气氛。

深圳一带做玩具舵机的,一直努力使4级5级的传动效率控制在75%以上,然而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亲自动手实践,勇敢地证实了机械传动效率小于100%的事实。。。

别生气哦,只是活跃一下气氛。

传动效率只能到75%吗?

网友:
传动效率问题

网友:
效率只有56%,功率耗损主要在轴承与齿面滑动,精度等级越高,功率损耗越小,您这个齿轮精度等级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扭矩是怎么测的,不好评价

网友:
才一级传动,效率不应该这么低

网友:
精度与效率的较量。

网友:
传动效率达不到要求吧 中间每转换一次  就一次损耗……

网友:
查了手册效率也没那么低啊,即使两个都按90%的效率来算还有81%啊,再加上放大的扭力也不止这个数啊?知道答案了吗  ,解释下

网友:
应该是中间传动损失了效率

网友(2014-07-13):
我感觉可能是测试方法有问题,如果阻力矩的值较小,测试的值也会小。另外,齿轮及轴加一点润滑油再看看。

网友:
功率耗损主要在轴承与齿面滑动,精度等级越高,功率损耗越小

网友(2014-09-30):
按道理来说齿轮的损耗没有这样大的啊,考虑是否支撑(轴承)上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测量,很难说清。不过,有个疑问:输入轴和输出轴的轴径一样的吗?

网友:
理论计算:输入扭矩xZ3/Z1就是输出、扭矩。
如果其他正确的话,说明你设计的这个减速器效率太差,
按照6级精度齿轮,国内大厂 一般可按98~97%算,你这个。。。
多从零件、安装上找毛病吧

网友(2014-12-04):
确实效率好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