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铣床主轴上的一个结构

楼主(2014-06-05):
我在网上找的一个XK100数控铣床图纸主轴上有一个电磁铁固定架,这个是用来制动用的吗?
好像主轴制动,对数控铣的话直接用变频器就能实现了吧?那这个电磁铁(或者电磁感应器)固定架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本人是学生,求大侠指导!

附图:(就是中间靠左下那个用半圆键固定的)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电磁制动器,你看到的这台铣床其实并不是什么数控铣,只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普铣上进行改进性设计的数控铣,如加上数控系统,将普通的燕尾导轨改为矩形导轨,将手动和机械进给改为伺服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电磁制动器,你看到的这台铣床其实并不是什么数控铣,只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普铣上进行改进性设计的 ...

嗯,谢谢您。我现在就是准备用西门子802c系统来控制这个铣床,实现一些简单的数控功能。这个电磁制动器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没有抱闸机构,它应该还有些别的附件才能实现制动吧?我可以采用plc方式进行控制吗?

网友A:
不需要你只要利用802C的一个输出口就行了,输出一个制动主轴的指令,或者根本不需要,在强电路上加一控制开关,就行了,因为只是在换刀时使用,在加工过程中不需要主轴制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你只要利用802C的一个输出口就行了,输出一个制动主轴的指令,或者根本不需要,在强电路上加一控制开关, ...

嗯嗯,谢谢大侠解答!

网友(2016-05-31):
铣床主轴 http://www.setco.cn/milling-heads/setco是美国的一家公司,知名度和产品的质量都是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