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装置 很难 希望得到大神指点

楼主(2014-06-05):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相当头疼的事情。如下图的安全联轴器,图纸我大致画了下可能有些不准确但对于说明问题没关系。现在运用的原理如下:分别从两侧的注油口注入一定的压力油,使油管膨胀。这样的话轴和内齿圈就能够压合传动扭力,当油有泄漏的话,轴和内齿圈存在间隙。轴会进行空转。
现在的问题是两端同时注油达一定的压力。这样扭矩就可以通过轴进行传动。当有一端油压泄漏,哪怕只是很微小的泄漏就会导致两端轴不同步。现在就是要测在不同步会发生报警的情况。已知轴的转速时1000rpm。
下图是我自己想的一种测试方式。传感器与螺栓的最大距离为4mm 超过4mm则没有信号。当圆盘转动时(速度为1000rpm),在螺栓的两侧分别放两个传感器,由于是一根螺杆很容易测出同步性。但为模拟两轴有相对滑动的情况,我想测在螺杆错位一个的时候是否会发生报警?我大致算了下,如果是用纸张把间隙堵住或者是使其中的一个传感器远离4mm之后在放入原来的位置。由于速度是1000rpm,此时盘已经转过好多圈了(时间太短大于人的动作时间,同时要考虑圆盘的直径不能太大)。不晓得我现在描述的是否清楚?意思是我想测在错位一个螺杆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产生报警?时候有更合理、或者更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呢?求论坛的大神们指教啊,这个事情已经让我愁了很长的时间了,领导那边催着我出方案呢?

安全联轴器

安全联轴器

检测装置示意图

检测装置示意图

网友A:
没有太明白楼主所说的螺杆的位置
如果是用接近开关的话,我觉得那个4mm的距离可能没法精确
楼主能否再详细描述下螺杆的位置以及传感器和螺杆的相对位置?从图里面看的话传感器检测的是螺杆的圆柱面,那联轴器上是有几个螺杆呢?图里面好像画了2个吧?

网友:
这个要看电元件的反应时间吧,就是同步转,处理器接收到两个信号的时间应该都有先后,不会同步收到。安装距离有差异,反应也不同

网友:
分别装两个旋转编码器就可以测了,比较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明白楼主所说的螺杆的位置
如果是用接近开关的话,我觉得那个4mm的距离可能没法精确
楼主能否再详细 ...

应该有12个螺杆的,我画两个只是示意用的。不用纠结4mm之间的反应问题。现在主要是用什么好的方法在转速为1000rpm的时,就是想在错一个螺杆的情况下,传感器能够感受到错误而产生报警。

网友B(2014-09-09):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原安全联轴器两端装各装一个检测凸点,用2个接近开关A和B,检测,
信号到plc  作如下处理:A脉冲加  B脉冲减,结果不为零时即不同步,发出报警。缺点要超过1圈才报警
要求高的话,可以在原安全联轴器两端装各装一个圆环圆环均开一孔,开机前把孔对齐,对射试光电开关从孔通过,进行检测,只要有几度角差的不同步对射试光电开关,即可判断并报警。

网友:
7楼的原理是可行的

楼主(2014-12-09):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原安全联轴器两端装各装一个检测凸点,用2个接近开关A和B,检测,
信号到plc  作如下 ...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了。事情已经解决了。就像你说的这样~很感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