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料冲孔和弯曲,先做那一道工序

楼主(2014-06-05):
我做一个后盖板的冲压模具设计,有两道工序,落料冲孔和弯曲。先做那一道工序,为什么,请说明原由!

网友:
看孔的位置度要求,如不高就先落料冲孔,如果孔的位置度要求高那就先落料弯曲复合,再以某形面定位冲孔.

网友:
一般都是最后弯曲。因为一般来说,弯曲(也就是成型)后的尺寸比那个孔的尺寸,要求 要严格很多。

网友:
我们这边涉及到的很多工艺是先冲孔,最后再折弯
折弯以后冲孔不方便
不过也遇到过先折弯然后冲孔的情况,这个要看具体零件而定

网友:
冲压工艺 的确定是冲压模具的先决条件。
确定冲压工艺的前提是:产品的具体的质量要求以及相关的尺寸因素。其二是冲压的工艺性,技术性,经济性要求的合理平衡。
所以,楼主的提问就有点笼统。
一般来说,如果,此产品不要求采取级进模的方式,通常会先落料冲孔,再做弯曲处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模具工艺简单,能够很轻易的实现产品的设计要求。而且,先行的冲孔也可以作为弯曲模具的定位。
如果,客户要求或者产品的数量极大,同时弯曲后的条料不影响下一步的工艺步骤,也可以做级进模设计安排。但是,在做弯曲的同时同样也要做定位孔的设计。这是必须要考虑的。
所以,冲压模具的设计必须充分的考虑其工艺设计在模具设计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楼主没有展示你的产品,所以只能够简单的原则性的表达。

网友(点评):
回答很专业

网友:
先看看什么产品。孔距要求高的,当然是先落预料折弯成型再冲孔落料啦。

网友:
为什么要分两道工序,不能在一道工序内就搞定吗?

网友:
楼主表述真的不是很清楚啊,没有产品图或者图纸,不知道产品的要求,不知道生产的数量。就像楼上的前辈说的先落料冲孔再折弯,先折弯再冲孔,级进模,单工序模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2014-09-03):
要看你的产品图纸的,你的孔位要求之类都不知道,怎么给你说

网友:
那要看折弯位置距离孔边缘有多少?是否会影响到孔的尺寸和形状。

网友(2014-10-18):
6楼说的对。。肯定是落料,弯曲,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