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了2013后,没有找到设置字形的地方

楼主(2014-06-05):
装上了2013后,没有找到设置字形的地方,就是每次都要更改标准字形为机械。下次打开还要设置,麻烦。不像2007那样可以一次更改好就OK。一直找不到地方,请给指教,谢谢!

网友A:
哥们儿,你是装的什么软件啊?都不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是装的什么软件啊?都不说清楚

不好意思;是CAX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CAXA

我是用AUTOCAD和3D的,CAXA偶尔用,我试了下,选择如图的地方,打上勾;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