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安装方式

楼主(2014-06-05):
如图,请教带轮轴向是怎么固定的?4个螺丝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外面的四个螺丝孔是涨紧套用的螺丝孔,用于皮带轮和轴之间的固定

网友(点评):
皮带轮和轴之间是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
轴向是不固定的,(也有特列,如靠轴肩固定)就是让你在轴向有一点调整裕量,四个螺钉是用来与轴锁紧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个看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四个螺钉是用来收紧同步带轮的弹性衬套的.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就是涨套的原理啊,不过这个图看的更清楚了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皮带轮和涨紧套都做成有锥度的吗?

网友:
锥套锁紧~

网友:
用锥形涨套连接的

类似于一个斜度很小的楔子,楔进一个锥形缝隙里,敲进去就锁紧了

它的斜度很小,有自锁能力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胀紧套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怎么固定了

网友(2016-01-18):
这个结构对于同步带轮的涨紧会存在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