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的结合面间垫铁块,为什么?

楼主(2014-06-05):
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么?

明天拍个照吧。
就是螺栓连接两个大的部件,部件结合面之间垫了铁块,铁块带槽,方便螺杆通过。

网友:
补偿间隙?多厚的铁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拍个照吧。
就是螺栓连接两个大的部件,部件结合面之间垫了铁块,铁块带槽,方便螺杆通过。

ok

网友:
上個圖八

网友:
是垫圈吗?

网友B:
是垫圈吧。。。不然也是跟垫圈一样的作用,增大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垫圈吧。。。不然也是跟垫圈一样的作用,增大接触面积

图在下楼,大侠看看是不是。

网友:
垫铁,找正用的~
肯定每个垫铁的厚度不一致,要保持床子的水平,就只能通过垫不同厚度的铁板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