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大径小径之间有关系吗?

楼主(2014-06-05):
之前了解到:大径-小径=1.0825P,
今天作图发现这个图纸只给大径怎么确定小径尺寸啊?(机械制图上倒是说小径=0.85大径)
挺纠结的,到底该用哪个啊?

网友A:
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数学问题,已知大径,问小径的函数。
在螺纹牙型的平面几何中,影响小径大小的因素有牙型角,螺距P,牙顶是否圆角或者平(貌似这些)。你说的大径-小径=1.0825P应该是米制的螺纹,牙型角60度,压顶平,大径已知的情况下,小径还和螺距有关,查查标准就知道了。至于后面的小径=0.85大径,是没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数学问题,已知大径,问小径的函数。
在螺纹牙型的平面几何中,影响小径大小的因素有牙型 ...

我们学习的机械制图上面就是这么写的D=0.85d。
确实是米制螺纹,牙型角60°,只知道大径无法确定小径吗?
这样的话照着下图画我都画不出来了就

网友:
我的基础也很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学习的机械制图上面就是这么写的D=0.85d。
确实是米制螺纹,牙型角60°,只知道大径无法确定小径吗? ...

大哥,请查表,查标准。按大径和螺距能查到小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请查表,查标准。按大径和螺距能查到小径的。

这个只有大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有大径嘛,

没标螺距,就是粗牙的,默认的。麻烦你查表就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标螺距,就是粗牙的,默认的。麻烦你查表就懂了。

你这样,是没有人回复你问题的。哎

网友B:
制图时是按0.85的比例画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是没有人回复你问题的。哎

新手嘛,总是不懂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图时是按0.85的比例画的,没错。

是呗!     这两个都对,1.085P  和D=0.85d    用哪个啊应该。

网友(点评):
大哥!前面一个是精确数字,车螺纹时用。后面一个仅仅是画螺孔时简便计算用。

网友C:
通常制图的时候是以0.85为准的,学校老师似乎也是这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制图的时候是以0.85为准的,学校老师似乎也是这么教的

必须的啊,我一直这么认为的,直到有人跟我说1.0825P

网友:
我学的制图也是0.85倍

网友(2014-07-16):
我想问问螺纹小径大家在cad里面是有尺寸的 还是随意画一下就行了,谢谢了

网友:
你的小径=0.85大径是你画图的时候用的,仅用于绘图表达,实际螺纹师傅加工螺纹不存在这个关系。具体螺纹大径与小径要通过查手册才能查出来,不过有些螺纹你知道大径等参数可以算出小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