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深度和孔深之间有关系吗?

楼主(2014-06-05):
画的图纸一般都是只给螺纹深度,不给孔深,还让画孔深,难道他们和大径之间有关系?

网友A:
与大径有何关系?深度吗,只要结构上允许钻通都可以,图上标的是有效螺纹深度,当然图上特别注明不允许钻通的列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大径有何关系?深度吗,只要结构上允许钻通都可以,图上标的是有效螺纹深度,当然图上特别注明不允许钻通的列 ...

作图时:只给螺纹深度和大径,怎么确定钻孔深度?

网友A:
一般在工艺上规定的,比螺纹有效深度上加5-10mm吧,要知道,盲孔越深对丝锥越安全.通孔最好.

网友B:
看看丝锥端头,考虑一下有效螺纹深度,再想想底孔深度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丝锥前端有一段引牙,我也想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工艺上规定的,比螺纹有效深度上加5-10mm吧,要知道,盲孔越深对丝锥越安全.通孔最好.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孔深和螺纹深没有确定关系了,5-10自己定呗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个表的,是不是标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个表的,是不是标准不清楚。

何止是不清楚。简直是不知道!
现在我们老师让我们学习CAD,给我们图纸让我们照着画,机械方面还是了解不多啊。

网友:
丝锥头部有导向,一般1.5P或者3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丝锥端头,考虑一下有效螺纹深度,再想想底孔深度就明白了。

明白是明白,就是尺寸模糊

网友(点评):
那就更不用费心思了,查一下手册,打印一张底孔深度表,放在手边,画图时随手拿来,一目了然。

网友E:
哥们,你得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得好好学习。

刚学CAD,机械方面更是一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