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的焊头老是裂,测试了半年也未能解决

楼主(2014-06-05):
各位大侠好,去年做了个项目,把一次性纸杯的圆口压制成方口,用的是超声波,利于封盖,
机械结构还好,现在有个很头疼的事情,超声波的焊头老是裂,没多久就裂了,超声波厂家也很配合,测试了半年。
也没能解决这个裂的问题。

       今天借这个平台和大家探讨探头,有何见解!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A:
材质问题,用进口钛合金试试

网友:
兄弟上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问题,用进口钛合金试试

太合金超级贵,
不过实在没办法也可以试试!

楼主:
红色为成型工作面。

网友:
壁太薄?
以前用过的horn都比较厚实

网友A:
1;连接杆过细,此处为应力最为集中地地方。
2;中间连接杆最好加圆弧过渡,防止应力集中在一点
3;检查变幅杆的机械谐振频率是否和换能器一致。

网友:
一般振头开裂都是材料和结构设计不合理,可以先做一下仿真,看看是不是结构有问题,再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焊头容易断裂主要是设计不合理.其次是材料.按楼主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设计不合理.很多超声波焊头设计工 ...

谢谢!看来老兄还是挺在行的。那这位老兄能否提供有实力的超声波厂家呢,我们这么量还是可以的,每年两百套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顺德大良有个公司,老板是专家,现在金属焊接的焊头也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连接杆过细,此处为应力最为集中地地方。
2;中间连接杆最好加圆弧过渡,防止应力集中在一点
3;检查变 ...

上面小的部分为振动子,有圆弧过度的,对于振动子我画的只是示意图,因为这都是厂家的标准件。
我所了解的纸行业市场上20K的振动子都是这个样的,
连接下面大的才是焊头,频率他们出厂时都会检测的,
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导致开裂?或者超声波厂家还没这个实力能有效的防裂?(在达到要求的发波效果前提)

网友:
siweite2012兄弟看来是行家啊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

网友:
材料问题,或
模具设计问题

网友:
是不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2014-08-13):
我一直在找一些超音波方面的资料,就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