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挤压丝锥加工MJ螺纹!

楼主(2014-06-05):
零件材料,A286,HRC42,如何用挤压丝锥来加工MJ内螺纹

网友A:
HRC42还能用挤压丝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42还能用挤压丝锥吗?

我想知道多少硬度可以?老外的是这么做的

网友:
老外用的什么丝锥,是挤压丝锥吗?丝锥的硬度也就50-60度,能对付得了RC42的料吗?

网友(点评):
用什么机床,多大的阻力?

网友B:
想知道什么活适合用挤压?挤完工件不变形吗?多余的料挤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什么活适合用挤压?挤完工件不变形吗?多余的料挤哪去了?

求赐教,对挤压加工十分不了解!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什么活适合用挤压?挤完工件不变形吗?多余的料挤哪去了?

求赐教,正有这方面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什么活适合用挤压?挤完工件不变形吗?多余的料挤哪去了?

我们这里压铸铝ADC12用的都是挤压丝锥,用挤压丝锥做螺纹孔底孔要比使用切削丝锥的底孔径要大,这样就有空间多余的材料就挤压成牙。